[家电] 之前坏掉的康佳电陶炉加装可控硅,成功修复,使用正常!!!

楼主(2022-06-20):
之前发帖说主板坏了的康佳电陶炉,拿到维修店,维修店师傅也说修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真修不了,我水平也有限,上电自检会显示但点开始加热就不工作。闲置在车库里一段时间,后来有坛友说能用可控硅来控制温度,在了解了一下发现确实可以,电陶炉其实就是高配版的电热丝,纯阻性负载能用可控硅控制,所以TB买来了一个控制板改装进去,不过散热还是要增加的。

拆了一个有10来年历史的索尼爱立信5V的电源来做散热器的电源

后来发现里面温度蛮高的,5V的电源带12V的散热风扇转速很慢,又拆了一个华为光猫的电源装进去,再加了一个风扇,2个风扇散热足够了。

通电发热盘能工作了,功率也上去了

最后对着功率计,标记了几个档位,这下吃火锅就不用电磁炉了,而且各种锅都能用。

End!!!

网友A:
这种电位器,应该质量好。

网友:
家人和商家都烦你,啥都能修好,啥时候能换新的

网友B:
电陶炉就是电炉加耐高温玻璃,使用时当心被表面烫伤,效率不及电磁炉。

网友C:
我的天,竟然还压了端子,哈哈,讲究,

网友:
也有个九阳的电陶炉,好像温度传感器有问题,有时候用着用着 就不工作了!

网友:
就是电阻丝啊

网友:
好方案,好手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陶炉就是电炉加耐高温玻璃,使用时当心被表面烫伤,效率不及电磁炉。

优点是不挑锅,甚至瓷的陶的的可以,电磁炉太单一

网友:
调温电陶炉改成调温电炉?

网友E:
直接 接的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位器,应该质量好。

实际上空程很大,而且不是很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竟然还压了端子,哈哈,讲究,

哈哈哈,可控硅模块就是接线柱的,正好手头有压线钳就压的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 接的线圈吗???

是的,原先是2组线圈分开控制的,我并到一起了,电阻20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是不挑锅,甚至瓷的陶的的可以,电磁炉太单一

是的,陶瓷锅,铝锅,铁锅都能用

网友F:
我感觉这样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这样更好用~

没有花哨的功能,调温很快,只是少了定时功能

网友:
这么大电炉子,改个名字就高达上了

网友:
这就是以前的电炉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