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新的胜利30v5a可调电源

楼主(2022-06-20):
以为大品牌的电源比diy的稳定安全买的,结果不接负载不能显示电压电流就吃灰了
最近找出来准备卖了就拆开看看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图片总是失败,电源的负极和地为什么是连一起的,是降低干扰吗?

网友:
这电源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A:
我撸了一个短接调整电流很蛋疼…

网友:
负极+接地-

网友:
线性电源啊,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方牛皮实,就是这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撸了一个短接调整电流很蛋疼…

有多疼?

网友:
看上去倒是挺漂亮的.

网友:
线性电源,感觉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感觉还可以吧,不知道耐操否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负极本来就是接地,不显示电压那你接个假负载

网友:
线性电源看着还不错

网友:
不知道用的怎么样,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感觉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线性电源看着不错的

网友B:
不接负载怎么显示电流?
电压不会不显示吧。

这个PCB有仪表那味道了。还不错了。
就是1,过孔用的钻头明显偏大,周围铜箔都不够了。2有些小的两脚贴片,焊盘有点问题。。。

这种电源肯定比DIY的强,电压电流都是线性的事实响应的,比那种什么DIY的稳太多了。。。当然一般用用那种DCDC或者DIY的,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负载怎么显示电流?
电压不会不显示吧。

数字电压用习惯了 这个不接负载有电压,但是不知道设定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