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高压瓷片电容对比

楼主(2022-06-20):
最近买了一些高压瓷片电容,跟老的比较新的个头小多了,引脚也细些,容量也只有3.6,耐压没法测,不知是技术进步还是偷工减料。

谢谢观看!

网友A:
肯定是偷工减料,很多元件还是拆机比较好。这种电容要买就找进口的,别买几块钱几十个还包邮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偷工减料,很多元件还是拆机比较好。这种电容要买就找进口的,别买几块钱几十个还包邮的那种。 ...

这种电容拆机的很难找

网友:
耐压估计200V意思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容拆机的很难找

可能对你来说是难找,472的我都不看的,只找101  201  301的电源吸收电路用的多。

网友:
小的肯定缩水了,就因为你测试不出

网友:
耐压够不够不好说,但容量肯定是缩水了。

网友:
绝对偷工减料货!

网友:
说不定是字打错了。

网友:
关键是技术指标别差太多

网友:
瓷片电容也分高频低频的。看系列的,一般频率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