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露营用的抽充气泵

楼主(2022-06-20):
最近流行露营,买了个气垫床带电动充气泵的套装。这充气泵自带电池,重的很,掂量掂量有好几斤,我觉得里面放的是铅酸电池。用过几次后,我决定还是拆开看看为什么这么重。
靠这个涡轮叶产生气压,还以为有个泵

电机

这线路真简陋

电路方面什么保护都没得,还真的是铅酸电池

大家评评做工怎么样,我是不是可以扔掉了?

网友:
这不是鼓风机嘛

网友:
可以改为锂电

网友:
这就是一个鼓风机

网友:
看电池和电机寿命不会长久,

网友:
电池短命的很

网友:
可以改成铁锂电池,高转速无刷电机

网友:
风量大,风压小

网友:
户外 用正好 再配个柴火炉

网友:
这个跟礼仪公司用的凯旋门鼓风机类似,气压打不了太高吧跟鼓腮帮子吹的差不多吧。俺用的是手动泵,除了打气还能抽空更能锻炼臂力

网友:
鼓风机效率高

网友:
垫子用这种没毛病,先用着再说,没必要改。
别整体琢磨改,要考虑使用场景和使用频次。

网友:
至少充气速度比手动快很多,活塞气泵适合轮胎需要高气压。

网友A:
这家伙能给气垫床打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能给气垫床打气用?

估计到最后还要用嘴吹才行,不然气压不够大

网友:
应该会很少用,一年有个三五次差不多了

网友:
电池是短板。

网友:
用来打打快递气泡袋还是可以

网友:
太重就不适合外带露营。

网友:
鼓风机  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