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68开卡通过。跑圈不过。

楼主(2022-06-21):
手里有几个残废颗粒。2ce,刚好有几个以前玩儿tsop被搞掉点的3268板子。直接干上。顺利开卡。但是跑圈都不过。有新增坏快。尝试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样,用毛子的合集也是如此。
求大佬支个招。实在不行只能拆扔颗粒留板子了。非常感谢。

网友A:
要么用跑圈继承法,要么直接找prescan版本开预扫,建议后者,坏块屏蔽的干净些。

网友:
等大侠 指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用跑圈继承法,要么直接找prescan版本开预扫,建议后者,坏块屏蔽的干净些。 ...

prescan版本能扫固然好,但也见过有的颗粒正片工具里有固件,prescan版本里没有固件的。
还遇到过prescan版本扫完开完还有坏块的-完整性不过(一块闪迪的颗粒)

网友:
第一次量产时,坏块数留100个左右,扫描方式eraseall,跑圈出错,换erase good,重新开卡,即使出错也是,再来一遍,反复几次差不多了,3268单纯跑圈是不会替换坏块的

网友:
我用SM3281开卡,也是跑圏不通过,不管他了,不要存太重要的资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用跑圈继承法,要么直接找prescan版本开预扫,建议后者,坏块屏蔽的干净些。 ...

大佬,尝试了prescan版本。结果报错。是我设置有问题吗?非常感谢。

网友:
上别的主控,64G的不小了,扔了可惜

网友:
上3281,用黑片工具低格,ECC开低点,给它开成SLC

网友:
拆了上AU8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