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842路由器改中,看教程需要art

楼主(2022-06-21):
内存完美更换,用了用没问题,换闪存,读取旧的后存在新的16m闪存里面,然后,安上闪存不好用,
我记得有大佬教我来,中间好像有几步,找不到了,闪存换25q128,就这两

网友:
赶紧弄起来啊,

楼主:
假死了,中间缺了art是不是,有没有详细教程,我现在是拆了旧的闪存读取了然后写在新的闪存,然后装机,嗯假死

网友A:
你是要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要说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要说清楚啊!

内存换64m闪存换25q128的16m

网友B:
winhex打开旧闪存备份的文件,art存在固定的位置。或者breed里也有导入和备份art的功能,刷了原厂固件后,可以备份art重刷一下。

网友:
我以前旧的拆了直接编程器读了写到16MB的没问题,写到32MB就不行,刷其他固件大了也不行。小的才行,估计是要修改分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hex打开旧闪存备份的文件,art存在固定的位置。或者breed里也有导入和备份art的功能,刷了原厂固件后, ...

求具体的,找固定位置我可以试试,剩下的你说的我一点也没明白,求个攻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具体的,找固定位置我可以试试,剩下的你说的我一点也没明白,求个攻略 ...

百度下看看能不能找到,1M闪存和2M闪存地址位置应该不一样,但ar9341的art数据记得好像是固定数字开头的,具体还是百度确认一下。
如果有换大容量闪存已经刷好了对应版本的breed,那可以先直接焊上刷好breed闪存开机,进breed界面之后再把原机闪存备份的固件刷进去,记得要勾选保留breed选项,刷完重启再进breed就可以用breed里的备份和导入art数据功能。

楼主:
求一个不死引导842v7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下看看能不能找到,1M闪存和2M闪存地址位置应该不一样,但ar9341的art数据记得好像是固定数字开头的 ...

v7版本找不到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下看看能不能找到,1M闪存和2M闪存地址位置应该不一样,但ar9341的art数据记得好像是固定数字开头的 ...

求个
v7版本引导

网友C:
硬改刷机大概步骤:
1.买好编程器,烙铁等硬件工具,下载好breed和固件。(842V7如果是QCA9533的CPU,就下载QCA9533的breed。)
2.硬改路由器,换好内存。
3.拆下原机闪存,用编程器把原机固件备份,提取ART。
4.用编程器把新的闪存刷入breed。
5.把新闪存焊接到路由器。
6.路由器开机,进入breed界面,全中文界面,鼠标点击操作。先改MAC,然后刷入ART和固件。
7.新固件不能用,按住路由器RESET键开机,会再次进入breed界面,重复刷固件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改刷机大概步骤:
1.买好编程器,烙铁等硬件工具,下载好breed和固件。(842V7如果是QCA9533的CPU,就下 ...

刷明月刷上了,但重启后跟没刷一样,其他的固件官网下载的显示无法判定固件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改刷机大概步骤:
1.买好编程器,烙铁等硬件工具,下载好breed和固件。(842V7如果是QCA9533的CPU,就下 ...

刷了潘多拉和明月,用线能用,但是wlan和后台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改刷机大概步骤:
1.买好编程器,烙铁等硬件工具,下载好breed和固件。(842V7如果是QCA9533的CPU,就下 ...

搞定,是英文的,之前下的都是更新终于找到一个整体的,有没有中文版本求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改刷机大概步骤:
1.买好编程器,烙铁等硬件工具,下载好breed和固件。(842V7如果是QCA9533的CPU,就下 ...

这个还升不了级

网友C:
刷了第三方固件没WIFI,应该是没刷ART造成的。原机备份固件里提取ART的方法,可以看我QQ11651189空间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了第三方固件没WIFI,应该是没刷ART造成的。原机备份固件里提取ART的方法,可以看我QQ11651189空间的教程 ...

提取了,求个固件

网友:
现在64M内存的路由器装新版Openwrt快不够用了, 启动后还剩20多兆内存,
跑个BT链接数多了, 路由器会因为内存不够重启或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