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客云折腾第三弹:实现网盘本地映射,并实现百度网盘不限速下载

楼主(2022-06-21):
===================本贴用于记录将百度网盘、阿里云盘、天翼网盘等云盘映射到本地使用=============
1、本帖的基础是第一弹中以安装docker,如果不知道怎么安装,请参考第一弹
2、准备工作,一台已刷armbian系统并完成docker的安装。
3、先实现各种网盘的本地映射,包括但不限于百度网盘、阿里云盘和天翼云等云盘,可以使用alist软件,该软件可以实现众多的网盘本地映射的功能。
     先SSH登录到玩客云,新建并进入路径
/opt/alist && cd /opt/alist

    下载alist程序包
wget https://github.com/alist-org/alist/releases/download/v2.6.1/alist-linux-arm-7.tar.gz

     解压缩到当前路径
tar -zxvf alist-linux-arm-7.tar.gz

     给解压释放出来的文件授可执行权限
chmod +x  alist-linux-arm-7

     启动程序检查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alist-linux-arm-7

     当出现 Your password: M2umhB7v 说明你的alist管理员密码是M2umhB7v 出现  start server @ 0.0.0.0:5244 说明启动成功,此时按CTRL+C退出程序   创建进程守护程序,并注册服务
      创建文件 vim /etc/systemd/system/alist.service
      进入编辑模式 i
      粘贴以下内容
systemctl daemon-reload
systemctl enable alist

4、alist使用及网盘配置举例(以百度网盘为例)
     打开浏览器,登录系统 http://192.168.6.108:5244 ,此处为玩客云的内网IP和alist的5244端口
以下内容详见图中文字

刷新令牌获取方式:可以浏览器登录百度网盘以后,使用浏览器自带的开发者工具(F12)或者百度网盘页面上右键检查(CTRL+SHIFT+I)找到,或者浏览器登录百度网盘后使用百度的openAPI链接获取
https://openapi.baidu.com/oauth/2.0/authorize?response_type=code&client_id=替换上个图中的客户端ID&redirect_uri=https://tool.nn.ci/baidu/callback&scope=basic,netdisk&qrcode=1

将弹出页面中的refresh_token 字段粘贴进入添加页面中,然后保存5、添加成功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如果映射多个账号或者多个网盘,会有多行显示,配置时注意虚拟路径用于区分。

     点击下载按钮会自动跳转下载软件如迅雷、IDM、Aria2等等,下载速度基本可以满速下载突破非会员20KB/S的限制。
6、如果对下载速度不满意,可以进入管理页面,对网盘的配置进行修改,比如修改代理、API等。
7、其他网盘以及其他功能可以参考以下网址,里边有相关介绍,包括但不限于一键安装脚本、网盘设置以及注意事项等内容。
https://alist-doc.nn.ci/docs/intro

8、网盘映射内容都在以上7步中,但是如果下载速度依然不理想,需要更高速的下载以及不限制只能下载自己网盘的内容时,可以使用aria2工具.9、aria2的安装与使用,可以使用命令行安装apt install aria2,也可以拉docker 容器。
     此处建议拉取docker容器,以减少aria2的配置,提升可用性。
     创建aria2路径并进入
mkdir /opt/aria2 && cd /opt/aria2

    下载docker-compose.yml文件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P3TERX/Aria2-Pro-Docker/master/docker-compose.yml

   拉取镜像并部署容器,此处一共创建两个容器,一个Aria2-Pro 一个AriaNg,前一个是下载程序,第二个是前端的GUI页面,也可以使用其他GUI工具。
docker-compose up -d

   程序执行完毕查看容器运行情况,可以使用第一弹中的portainer工具查看或者使用docker ps命令。
     打开AriaNg页面(HTTP://192.168.6.108:6888),配置RPC链接Aria2-Pro工具,当Aria2状态显示为绿色已连接时,已经可用了,此工具可以下载BT、磁力链接、HTTP、FTP等多种类型。

10、如何将百度网盘的文件下载链接(20M以上需要调用百度网盘APP)转成可以使用aria2下载的形式呢,需要使用油猴或者暴力猴插件(
网盘直链下载助手

插件的下载安装请参考https://www.baiduyun.wiki/,这里不再赘述,以下仅简单展示配置下载操作过程

11、以上内容完成了对本地工具的搭建和一些程序的调用,如果说人在公司突然发现一个电影或者游戏想直接下载到家里的玩客云中,然后晚上回去就可以直接拷贝出来或者直接在线播放应该如何实现呢?
     这里简单记录一下实现的思路和方法,下一个帖子将进行一些实际操作,这里先卖个关子,具体内容请见下一贴。
    方式一:如果家里有公网IP,可以在路由器上配置DDNS,通过端口转发功能实现相关功能。
    方式二:家里没有IPV4的公网IP,但是有IPV6的公网IP,那么可以在路由器上通过IPV6的DDNS功能配合socat实现IPV6-IPV4的端口转发功能,实现相关功能。
    方式三:各种内网穿透工具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nps、frp、ngrok、蒲公英等等。
    方式四:zerotier工具,这个也属于内网穿透的一类,但是好处是并不直接穿透到公网上,访问者需要进入你玩客云所在的网络ID内(同一个zerotier网络ID)。安全性更有保障。

补充内容 (2022-7-7 22:54):
在电脑安装谷歌浏览器或者火狐浏览器,安装油猴或者暴力猴插件,在插件中心安装“百度网盘简易下载助手”插件,可以实现全速下载百度网盘内容

网友:
看来我要把我不下蛋的母鸡云宰一只刷这个玩玩了

网友A:
谢谢楼主提供的教程,如果玩客云原系统能直接下百度云的东西就好了,哪怕限速也无所谓,反正开着慢慢下,据说海康威视的nas都可以,我没有,所以不知道真假

网友B:
这个好,可惜没有玩客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可惜没有玩客云

咸鱼、PDD上可以买,40多块钱包邮。折腾这个花销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提供的教程,如果玩客云原系统能直接下百度云的东西就好了,哪怕限速也无所谓,反正开着慢慢下,据 ...

这个就可以,你挂aria2 ,然后把下载的内容转进去。仔细看最终那个效果图,就是你说的那种方式。
你说海康也好其他也好,那个是官方的插件,和那个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自从pandownload不能用了渐渐就远离百度网盘了

网友:
我的玩客云刷网心云 丢公司挂着在  一个月 几十块钱

网友C:
用百度网盘客户端下载会限速, 用玩客云去下载网盘里的东西会限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百度网盘客户端下载会限速, 用玩客云去下载网盘里的东西会限速吗?

需要测试才能确定,之前我用油猴插件配合IDM本地下载不限速。这个插件也是是支持Aria2下载的。
而且alist是支持多账号加速的,需要多个账号的目录结构一样,文件一样,下载时可以从多个账号取文件。具体请参考alist的网站参考研究是否完全可行。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A:
aria2要在局域网的电脑上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ia2要在局域网的电脑上操作吧

可以内穿,内穿以后可以远程。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

网友:
真厉害,留个记号等过些天不忙了刷移动魔百盒的时候一起折腾一下玩玩。

网友:
*.nn.ci 这个地址是楼主的吗?会不会泄露cookie

网友D:
感觉现在的网盘都不是很靠谱,还是用自己的NAS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现在的网盘都不是很靠谱,还是用自己的NAS安全些

那天看到火灾的新闻,现在锂电池这么多,重要的东西最好还是线上线下都有一份

网友:
技术贴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