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市面上往复锯结构的疑惑

楼主(2022-06-21):
搜到一个名牌往复据的拆解。

这个叫,好像叫,曲柄滑块结构,或者说曲轴连杆结构,把旋转转换成往复运动。然后背面有换向齿轮,转换旋转方向。问题来了,为什么没有电机横向放置的?这样不就可以去掉换向齿轮了?结构越简单,能坏的地方越少,越能节约成本。要说握持感,再怎样肯定也比油锯好。

网上搜往复据,还有一种往复锯转换器,都是拿电钻转换,很多人到手一拆发现是玩具不能用。转换成往复锯这个结构不是角磨机或者无齿锯更适合,更容易转换吗?
看到有个人diy的往复据

网友:
没有配重吗?

网友:
曾经设计过一个自动加压抬锯的往复锯,可惜,因为太费事又没有什么市场,就没搞下去

网友A:
只能说目前技术只适合做由圆周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做直线往复电机主要是太费钱了,只能专机专用,电机厂家布想这样活呀,万一你布要了,电机厂家要停工饿肚子吗?

网友:
横向放置电机重心是偏的,握感估计不好

网友:
还得用减速箱呢 横向多占地方啊

网友:
一直也想买一个,但没准 备

网友:
你看这个结构  米沃奇的

网友B:
楼主发的马刀锯是非常低档的货了,平衡重和推刀功能皆无。楼上米沃奇的就有平衡重和推刀功能,档次高多了,里奇X4和X5结构和功能也与米沃奇类似。其实马刀锯的结构国外已经很成熟了,没必要自己再去瞎琢磨,企图搞什么技术革新了,就算自己搞个什么发明出来,大概率也不如人家的商品机。只要不是贪图便宜,可以买到不错的商品。里奇马刀锯拆机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马刀锯是非常低档的货了,平衡重和推刀功能皆无。楼上米沃奇的就有平衡重和推刀功能,档次高多了, ...

这款电机好猛啊,买过一个

网友:
很多人到手一拆发现是玩具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电机好猛啊,买过一个

看淘宝现在里奇X5九成新的裸机才380,很值了,感觉比米沃奇的好,主要是推刀机构看着比较好。看亚马逊上边米沃奇马刀锯有两种,一种卖一千多,另一种两千多,一千多那种是不带推刀的,淘宝卖的似乎就是这种,比里奇还贵,不值了。

网友:
无论纵置还是横置, 都需要减速箱来增加扭矩, 尤其是带载启动的情况.  横置的直驱是不可能了,
既然减速箱不可避免, 肯定还是纵置手感好一些.

网友D:
手里2个里奇的一个大的动力很好。一个老款单手给卖了,一般好的都铝合金波箱起码也是半波箱,你发的这种良明这些便宜货都是这样的。最近40包邮卖了两个公模单手坏机一个修好一个电机坏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目前技术只适合做由圆周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做直线往复电机主要是太费钱了,只能专机专用,电机厂家 ...

直线电机座估计成本比较高。参考航母电磁弹射装置。。。。

网友:
威客士好几款往复锯都是横置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里2个里奇的一个大的动力很好。一个老款单手给卖了,一般好的都铝合金波箱起码也是半波箱,你发的这种良 ...

不是铝合金,铸铝

网友:
还有一种摇摆轴承的马刀锯

网友:
马刀锯感觉实在用处不大,锯个东西不比手工锯子快多少。还是微型链锯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马刀锯是非常低档的货了,平衡重和推刀功能皆无。楼上米沃奇的就有平衡重和推刀功能,档次高多了, ...

这种靓货  好的设计震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