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12v120w电源改成24v那么功率是不是对应下降到60w

楼主(2022-06-21):
最近想动手做一下,改改

网友:
功率还是120w,最大输出电流应减为12v肘的一半。

网友:
功率应该还是120W,电流从12V10A 变成了 24V5A

网友:
总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流电压可以在极限范围内任意调节

网友:
器件额定功率是不变的,甚至好的器件短时间负载大一点也没问题 所以想要高电压 最大电流就会小,想要大电流  电压就不能太高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不换,没法电压翻倍的。
极限大概就16~18V可以满功率,24V一半功率差不多。。。

网友A:
公式被的不熟啊。

P=UI

I=P/U

U=P/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式被的不熟啊。

P=UI

初中物理是音乐老师教的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操作难达到

网友:
这取决于你怎么改的,

网友:
如果电流不变的话,是24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中物理是音乐老师教的

有错吗?

网友:
音乐老师懂得也挺多

网友:
能量守恒,有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但是使用时都用满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