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赠送的B6充电器+拆华硕F8电池大红袍

楼主(2022-06-21):
一台老的华硕F8笔记本,当年6K大洋,十多年终于退役了,电池还能撑1.5h,拆开取电芯

没想到是真的三洋大红袍,2400mAh电芯

独立充满,貌似保护板没锁还能用,那就不拆散了,留着当12V电源用吧

路过修车店,看到外卖员的电池包进水了,拆开看看

电芯很惨,松下3400mAh电池皮,大部分都泡水生锈甚至鼓包了,彻底报废

费劲拆出来10多粒没有生锈的,仔细一看,其中一颗负极外壳有个洞,扔

剩下的也没有电压,用牙签捅了一下正极安全阀来电了,小电流补电充满测试容量

不用说,容量衰减厉害,剩下1000不到,扔,扔之前拆开外皮看看电芯真假,外皮印刷很差,肯定是后套的皮,
电芯钢壳倒是很光亮滑溜,但是二维码喷得不那么好,筒身底部也没有印字,经专家指导这可能是高仿可疑电芯

群里玩航模的坛友送了我一个B6充电器,6s平衡充,当年高大上的玩意,魔改的铝合金外壳,特别霸气,在此表示感谢

通电,必须是好的,哈哈

拆下屏幕,仔细看板子上有两根飞线到CPU,问了一下是刷机线

记录一下两根线的位置,反正我也懒得刷机,拆了碍事的那根飞线吧

把板子和芯片清洗干净,单片机现在好贵

板子背面一个7805稳压,一个输出mos管,贴着铝合金外壳散热

靠近USB接口有芯片,LM393和USB通讯

这是原生的刷机口,拆掉排针,看到过孔焊盘原先是坏了几个,难怪有飞线

仔细看按键也有点氧化,不那么灵了,剪掉引脚,拆焊

蜂鸣器有点沙哑,趁机也拆下来换掉,一顿操作总算搞定这些小毛病哈哈,终于有正经的平衡充了

网友:
看着真喜庆啊!

网友A:
有平衡充了 不错

网友B:
哪个坛友送的,我只关心这个

网友C:
电池 真牛   10年了  还能用

网友D:
只看到镍镉和镍锰电池,没有锂电池的吗?不是很明白这平横充原理是什么

网友E:
好多人觉得骑电动车和自行车一样,多深的水都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人觉得骑电动车和自行车一样,多深的水都能过

当坦克开的哈哈哈哈,而且外卖员还大多喜欢用高压水枪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到镍镉和镍锰电池,没有锂电池的吗?不是很明白这平横充原理是什么

几乎通吃所有的电池,开机选程序或者自己设定电压电流时长容量温度等等,算是万能平衡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 真牛   10年了  还能用

平时都是同时插着适配器和电池用,定期放放电,循环数不多

楼主:
印象中拆了这么多笔记本电池,这是第二次拆到三洋大红袍,上一次是十年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平衡充了 不错

6S也够用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坛友送的,我只关心这个

本地玩航模的大佬,虽然我不玩航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看到镍镉和镍锰电池,没有锂电池的吗?不是很明白这平横充原理是什么

b6 支持铅酸 锂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象中拆了这么多笔记本电池,这是第二次拆到三洋大红袍,上一次是十年前了 ...

鸿运当头,好兆头!~

网友F:
好像是电动汽车里面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看到镍镉和镍锰电池,没有锂电池的吗?不是很明白这平横充原理是什么

玩航模的必须锂电池啊,而且是高放电倍率的电池,通常都是多串电池,这时候平衡充就很重要了,保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电动汽车里面的电池。

貌似是的,汽车电池包拆机套皮重新组装的

网友:
B6刷第三方固件可以校准,还可以用logview通过电脑记录工况

网友:
恭喜老铁得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