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太阳能热水器的微电脑控制器

楼主(2022-06-21):
如题为了消耗6.18红包,马宝撸了一个最便宜的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28块5包孕
外壳简单,跳过次要的,直接上核心板图

同时兼容二芯和四芯温度&水位传感器
看电路就是单片机控制电磁阀,按键和发光二极管实现人机互动
很经典的单片机应用,号称的微电脑控制就是这样了

有时间的话可以对照实物画出原理图了

谢谢观赏

楼主:
此楼备用。有时间再分享探讨控制原理

网友:
有显示温度和水位,没有保温

网友:
够便宜的,发个电路图更好啊

网友:
电加热呢,没有看到继电器材 ?

网友:
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捡到一个显示失灵的太阳能控制器,本来想拆开检查一下,但是显示板将电路板的绝大部分挡住了,拆显示板工程太大,罢手。

网友:
没有毛病,单片机就是微电脑。

网友:
太阳能的夏天使用还可以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A:
现在好多都说自己是智能什么什么的,也不知道这个智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都说自己是智能什么什么的,也不知道这个智能是什么意思

有个单片芯片就说是智能的

网友:
用什么画的阻容原件?

网友:
这个确实简单,我去年买的替换原来坏掉的,加上水位计一共10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单片芯片就说是智能的

挺方便的,太阳能用这种控制器。
智能化程度比较高

网友:
不错的说,给大家参考打板做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

网友:
没有时间显示,即没有定时上水,电加热(阴雨天冬天用),定时加热,恒温。没有漏电保护,过载保护。北方还要水管保温等。
拆个西子控制器比较就知道,便宜有便宜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