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是米沃奇m18的什么电路板?

楼主(2022-06-21):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是米沃奇m18的什么电路板?什么机器上用的?

网友:
几个大功率管并联,是不是焊机或是大型电动机控制,猜不到。

网友:
大功率的 吹草机割草机之类的大机器上的?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看起来电流不小
6个mos管,分别是uvw三相输出,分3组,每组上下2个mos管。

网友:
太多种类了,我也是分不清,闭着眼睛买就是了

网友:
可能是吸尘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