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老联想x201换信越硅脂降温

楼主(2022-06-21):
这电脑太皮实了,2014年收的洋垃圾,换的固态,除了发热大,日常工作还真没问题

网友:
效果好明显啊,CPU温度降了一半,主板温度降了四分之一,赞一个

网友:
温度降不少

楼主:
一代i5大火炉

网友:
效果这么明显,看来我有必要拆开我的X230T了

网友:
我也刚换的硅脂 研究了挺久 信越的硅脂刚上机时效果好 但是不耐久 超多推荐霍尼韦尔7950的 我就买了 效果不错 就是真不好贴啊

网友:
这个温度,其实你换什么样的都会降温,

网友:
根本就是不硅脂的问题,就是风道堵了,拆装做了下清洁搞通畅就好了,硅脂意义不大。

网友A:
有的是多年了,热管的散热介质失效了,换散热器效果更明显

楼主:
第n次拆了,但是第一次用信越,所以感觉出了区别

网友:
ThinkPad,小黑,小红点,信仰一般的坚挺

网友:
热管里面有些是无水酒精。

网友:
主板也降那么多温度,明显不是导热的问题

网友:
动手后效果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多年了,热管的散热介质失效了,换散热器效果更明显

没错,但是不想增加投入了

网友:
效果如此明显,真是立竿见影!

网友:
散热膏的作用有一点,风道和风扇的作用最大!

网友:
感觉是清洁风扇的效果

网友:
信越7921这种水泥吗?,7921的优势是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