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威乐回水器,到手拆

楼主(2022-06-21):
闲鱼买的,说是进口泵威塔,280包邮,原购于京东,1300这样,卖家是个刑警,顺丰寄来了,邮费都51了。拆开看看,里面减配很多蜂鸣器居然没有,说明书无品牌,厂家标识,应该是通用的说明书,看图

网友A:
是不是零冷水系统用的

网友:
暖气回水用的吗?

网友:
循环水的吗?

网友B:
感觉这个用热水就是,要么浪费点水放到出热水,要么浪费点电一直循环热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用热水就是,要么浪费点水放到出热水,要么浪费点电一直循环热水 ...

还浪费煤气……看过邻居用这个系统,应该是一直没有关,然后一个月用上千方煤气的……

网友D:
卖家是个刑警,???????????????

买卖与身份有关?

网友:
请大佬普及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是个刑警,???????????????

无关,只是从来没有跟警察买过东西啊,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用热水就是,要么浪费点水放到出热水,要么浪费点电一直循环热水 ...

要用热水洗澡时候就循环一下,不必一直开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浪费煤气……看过邻居用这个系统,应该是一直没有关,然后一个月用上千方煤气的…… ...

100元大概22方气,1000方要5到6千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元大概22方气,1000方要5到6千元了

冬天嘛,可能开的温度也比较高,然后一直在循环加热……收到煤气费单才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零冷水系统用的

零冷水是热水器自带回水泵及控制器,这个回水器是独立回水装置,但都需要布置回水管才好使。

网友:
热水器烧水后,总要先放出一些凉水后才能出热水,要想打开水龙头就出热水,所以加了回水器,回水器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设置的。

网友:
买的同款我的是国产泵,黑色电源模块做工极差容易坏换了好几个……电源线垃圾0.5平方都没有,标的是0.75的,水泵接地线用热熔胶粘做工一塌糊涂。温度低的话,会不停循环工作显示防冻,我在广东再冷能把水管冻爆吗……而且没有取消键,浪费气,浪费电。一气之下拆了原机控制器,改装了个水流开关和控制器,当增压泵用,就是这货唯一实用的用途

网友:
冬天的热水器,气费要多一点。

网友:
那点水费不值钱,值钱的体验感,

网友:
我家从1999年开始就用太阳能热水器,一直到现在,还在用,期间只有大约10次左右用过电加热(就是把太阳能中的水量控制在一半或者以下再用,这样节约电能)

网友:
欧洲制造。。。第一次见到这种标贴。

网友:
为了节约,最好不要这个,准备个水桶,接冷水。可以洗衣服,冲马桶用,反正都要用冷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