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停电时,用电瓶给路由,光猫供电接头

楼主(2022-06-21):
光猫路由用48v 60v的电瓶供电都可以,可以带手机充电头充电,但是带快充功能的充电头好像都不行。这个是用废旧充电器的头和接换下来的插座。也可以直接用电锅/电脑电源线,一头插到电瓶上,一头插到一个什么都没连的插线板上,再把输出用的插线板也插到这个插线板上。这样不用损耗任何东西。

网友:
这只是个另类插排

网友:
电压太低,效率高不高呢

网友:
楼主确定停电的时候网络供应 商的路由、交换机不停电么?

网友:
这里面有很多的铜

网友:
停电了家里路由器可以用备用电源,可是光猫服务器也是没电用不了。

网友:
电动自行车的转换器出来是12V,可以接光猫路由。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直接直流供电也是可以的,反正电源也是交流转直流,只是要注意电压,必要时分别独立降压,路由有12V有5V的,光猫一般是12V的。

网友:
没有市电     网络   也没有多大意义吧

网友A:
停电后还有网络吗?给路由器供电有意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停电后还有网络吗?给路由器供电有意义吗?

以前的电话猫可以,现在运营商的网络设备都在楼层,要停电了楼层也没电。好点的运营商有备用电源

网友:
楼主只是说,在停电的时候这样能给光猫、路由供电,至于有没有网络,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电话猫可以,现在运营商的网络设备都在楼层,要停电了楼层也没电。好点的运营商有备用电源 ...

谢谢!谢谢!

网友:
DC-DC 48V或60V 转 12V搞几个,转5V的搞几个就行了。效率还高!

网友:
给你看个图,刚拍的两坨电池带5G/4G路由器10几天了,基站是不会停电的,记得某年台风停电几天,附近WiFi都全没了,就我4G路由器一个……

楼主:
大部分停电的时候,光纤都是由网络和信号的,据说是独立供电,可能不同地区不同情况,有机会时可以试试。

网友:
我一直都这么干的,停电后给光猫路由器接12v电池,起码可以玩手机。乡下我不知道,城里停电后电信移动基站至少可以保障24h的备用电力,因为内部有ups供电,这是作为基本的通信保障。然后网络就通过光纤到你家里的光猫,因此,只要光猫通电,就能有网络

网友:
停电了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