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动车的GPS供电问题

楼主(2022-06-21):
手上有一个GPS终生免流量,用的MICO口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的那种,才买了一个48V锂电电动车,想放在电动车上,怎么接线供电比较方便?另一个电动车用的GPS是之前通过论坛13元买的,是宽电压9V~90V都可以用,可惜现在没有这么便宜的了

网友A:
找到电动车的5V充电口,将5V电源引出接入GPS。宽电压9V~90V其实是用了一个小芯片,可以购买此芯片一块,焊接在洞洞板上,引出12V充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电动车的5V充电口,将5V电源引出接入GPS。宽电压9V~90V其实是用了一个小芯片,可以购买此芯片一块,焊 ...

我的没有充电口,不知道那个宽电压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一个DC-DC降压转换模块解决。

网友:
GPS车载定位器,一是要有个平台,二是要有物联卡,现在都收费了,终生免费的真的没有了,就是让你上了贼船就不好下来了。

网友:
直流转换啊

网友B:
淘宝有48V转5V的转换板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48V转5V的转换板可以试试.

这个可以试一下,谢谢

网友:
GPS终生免流量?
真的不用钱?

网友C:
最好能加个电池,藏在隐蔽的地方,有的偷车会拆了电瓶,有电池还能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加个电池,藏在隐蔽的地方,有的偷车会拆了电瓶,有电池还能定位

这想法不错,定位防盗就怕断了电源

网友D:
找一个淘汰手机的充电器,接在电动车线路上试试,很多都能稳定工作,输出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淘汰手机的充电器,接在电动车线路上试试,很多都能稳定工作,输出5V电压 ...

这个不行吧,我的是48V的,我刚买了上面坛友推荐的那个8到58的充电线

楼主:
才买的新国标超15KM/小时就会叫,最高25KM/小时,感觉有点慢了,正在摸索怎么解速和消除报警音

网友:
5Vdc-dc降压模块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吧,我的是48V的,我刚买了上面坛友推荐的那个8到58的充电线

我试过有的充电器50V左右就可以正常工作,最低的一个40V就行,试试又不用花钱,也没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有的充电器50V左右就可以正常工作,最低的一个40V就行,试试又不用花钱,也没危险 ...

是直接接到原来的220的那里吧,有时间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接到原来的220的那里吧,有时间可以试一下

是的,直接接到220V插头上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才买的新国标超15KM/小时就会叫,最高25KM/小时,感觉有点慢了,正在摸索怎么解速和消除报警音 ...

新国标没有与时俱进,最高才25,低了些,还没自行车速度快。
我骑摩托车,市区道路表显30多点,中学生骑自行车都能超我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国标没有与时俱进,最高才25,低了些,还没自行车速度快。
我骑摩托车,市区道路表显30多点,中学生骑 ...

是的,有点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