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酷豆SDCZ33-016G优盘简单测试

楼主(2022-06-21):
闪迪酷豆SDCZ33-016G优盘,简单测试一下

主控未知

读写速度不高

楼主:
在抖音上抽奖得的

网友:
闪迪最近咋这么慢?
UP12写入都有7MB,闪迪自研S2-001-ACC-0E也有4MB,S2-001可是07年的主控啊
假闪迪用的1179至少8MB的写入,比正品快

网友:
不错啊     非常小巧

网友A:
挺迷你的,热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迷你的,热不热

就做了上面的测试,不热

网友:
体积这么小,里面是黑胶体的吧,一旦失效无法检修只能售后。好在是五年质保

网友:
偶也有个16G的,钢印不一样

网友:
速度一言难尽,我还以为是老哥单位发的

网友:
最大的优点是体积,我打算最近弄一个放nas上,用来引导黑群晖

网友:
最大的优势就是小巧 不会撞歪

网友:
体积小,不容易碰到,老师那种多媒体机很实用,之前修过2个老师的u盘 都是插电脑或者多媒体机被学生撞断U口的。
缺点是体积过小,散热不行,长时间写入读取会热死。。

网友:
也有个这样的,还可以加密

网友:
2速度有点慢

网友:
能用就好,反正不花钱

网友:
这优盘够迷你的

网友:
奇葩的是这玩意还带一个橙色指示灯,很少见

网友:
我也有一个,很早以前的8G的,感觉闪迪的东西耐用度还不错,目前还没有用废的

网友:
闪迪酷豆使用在车载上不占空间,非常方便。

网友:
这东西还适合做NAS的引导盘,体积实在是太小了
车上放歌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