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怎么判定盘有问题,DG分区工具扫描有用吗

楼主(2022-06-21):
如题,扫描出有损坏的应该是确定有坏块吧

只有严重或欠佳的呢,没有损坏的,给出的结果是“没有检测到坏磁道”

网友:
直接用坏道检测修复,一般及以下都是不正常的,再用urwtest跑圈测两次,最好要空盘状态测有没有数据错误

网友:
大品牌的ssd有原厂的维护软件可以看健康度不过一般使用没有问题都不需要理会重要资料做好备份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有限的几个字,猜测属于冷数据掉速(旧数据读取困难),如果第一次使用至今在1.5年以内,那大概率使用的是qlc闪存的盘或者拆机的寿命耗尽的闪存或者其他不合格闪存。

这种情况快速格式化后等几分钟再测就没有问题了(不支持发送trim指令的需要去掉快速格式化)

网友:
固态用DG等传统机械测坏道方式没什么效果,即使跑出来所谓严重的块,trim后重测也会有不同情况,软件不合乎硬件了。
固态不像机械是物理运动存储,好就好坏就坏,最靠谱的还是原厂工具、smart和全盘校验,smart有问题9成是真的

网友:
固态不能用检测机械硬盘的方式来检测了

网友A:
别扫描,扫描是针对机械硬盘磁道的。最简单的,就是全盘拷入拷出,没错就没错,出错就再来一次,主控会替换坏块,直到全绿。当坏块超出极限时,这个盘就需要重新开卡,不能开卡就可以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扫描,扫描是针对机械硬盘磁道的。最简单的,就是全盘拷入拷出,没错就没错,出错就再来一次,主控会替换 ...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