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9年本田锋范自己动手更换刹车片

楼主(2022-06-21):
本田锋范,09年的车质量确实可以,底盘橡胶件都完好,毛病少,自己爱动手办了套工具,结果除了保养换油水没啥搞的。看着刹车片薄了,乘早还是换了,心里踏实。前轮狗东金麒麟,后轮某多多杂牌,刹车片面积前轮比后轮大了一倍,可见刹车时重心大部分在前轮上。只重抹了导销的润滑油,片子槽内没抹,感觉抹了也管不了多久,抹油润滑脂粘灰厉害。手脏照片少。

网友:
09年到现在,确实质量好

网友:
厉害啊,这个都自己动手换?

网友:
旧的刹车片还能跑3万公里

网友A:
感觉换早了,还能再坚持坚持,至少2W公里没问题,我基本都在两三毫米才换,另外你导向销应该有问题,导致回位不正常,有的出现一边厚一边薄,浮动回位不畅,出现老吃一边的问题。。。正常刹车钳是浮动的。。。就是左右摆动,不是固定的。。

网友:
换了新的还得磨合

网友:
都是提前减速啥的,很少用刹车,也省油

网友:
现在新款好像是前碟后鼓的制动系统。

网友:
盘的鼓的各有优缺点

网友:
有工具好搞,买车就是省心耐用

网友:
十几年的老伙计,够本了,不对,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换早了,还能再坚持坚持,至少2W公里没问题,我基本都在两三毫米才换,另外你导向销应该有问题,导致回 ...

拆开销子里面油比较粘稠,确实不灵活可能一直没换过,抹了新油按压有弹性了

网友:
这是没啥换的工具要生锈了才赶着换的吧,这刹车片还能跑感觉。
而且就是磨到最后也会有提示音的,有提示音了也不代表没有刹车,只是提醒要换了。
新刹车片刚换上去效果还不如旧刹车片,因为要磨合。

网友:
底盘件,元宝梁都生锈了啊。

网友:
不错,车子就要物尽其用,多开几年。

网友:
内外刹车片磨损不一致,换边应该还能跑2~3万公里,导销有卡阻,需定期润滑。不过用了这么多公里,导销磨损量肯定不小,最好换了。

网友:
09年到现在才换吗?够厉害,去年飞度换变速箱油修理工说我刹车片该换了,我换他奶奶个腿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bao报警弹簧是在前面后面? wo 我的换上前右发热很厉害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