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 B35T+ 到手简评

楼主(2022-06-21):
在别的坛子看到有5折优惠,忍不住下单了一个。

昨天到手,简评一下:

电压很满意,DCV 和 DT4282 对比,很接近。ACV 毫伏档似乎有最低电压要求。比如10mV的波纹电压测不出。
电阻档 和 电流档 稍微有些偏差。
其他没试

关于蓝牙,连iphone 13 mini 很方便; 连dell笔记本,似乎不成功,貌似需要官方的蓝牙适配器。

整体做工,可接受,不粗糙。

对了,保险管不是在电池仓里换了。没找到,似乎要开后盖。

感叹,一分价钱一分货。 国产仪器,任重道远,我是说精度。

拆解什么的,就不上了。等有空上几个与DT4282的对比照片。

补充内容 (2022-7-1 23:15):
“ACV 毫伏档似乎有最低电压要求。比如10mV的波纹电压测不出。”  串个小电容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22-7-4 12:07):
电源电压用可调电源测试,2.3V不显示电压低符号 ,2.2V显示电压低符号。估计可以用镍氢电池供电。

网友A:
纹波电压想多了,那要频响很高,分辨率够的才能测,35性能应该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纹波电压想多了,那要频响很高,分辨率够的才能测,35性能应该不够

大神的我的麦科信300M/2G采样应该没有压力吧?,最近弄了一台可编程线性电源,前面的那个鼎阳200M/1G采样的示波器不是电容插上电源就测偏差很大吗?试试个线形电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我的麦科信300M/2G采样应该没有压力吧?,最近弄了一台可编程线性电源,前面的那个鼎阳200M ...

贴牌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我的麦科信300M/2G采样应该没有压力吧?,最近弄了一台可编程线性电源,前面的那个鼎阳200M ...

看什么,没波形图啊。

网友:
前两天也看到了这款表的推荐,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主要是现有的表够用了。

网友B:
不知道,超高精度,工艺上厉害,可与安泰信有得比了,前面用过这家的产品,一直记忆犹新啊!质量是可以的。确实质量很不错,这个是30V/10A,有7公斤多点,超大,比我想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没波形图啊。

试了没有纹波,厉害,就不用上图了吧,仪器太多,免得别人认为是大富豪,哈哈

网友:
这是要剁手的节奏啊

网友:
优利德同价位的蓝牙表感觉要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超高精度,工艺上厉害,可与安泰信有得比了,前面用过这家的产品,一直记忆犹新啊!质量是可以的 ...

精度貌似很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精度貌似很不错啊

反正对于我这种粗人,感觉非常的棒了,希望耐用就行,好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正对于我这种粗人,感觉非常的棒了,希望耐用就行,好重。

线性电源都不轻啊

下步是不是可以弄个电子负载,测测电源性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源都不轻啊

下步是不是可以弄个电子负载,测测电源性能了 ...

都有,干了近二十年了,这玩意要是没有,不是让人笑话吗?哈哈。
线性电源一直想弄一个,只是没钱,去年给别提供了技术支持,今年刚给我发了个2K红包,不上交给老婆了,鼎阳这示波器后,下决心弄一个。这线形电源远比我想像中好太多了,一阵兴奋,经济如果好了,肯定让单位购一台,如果继续恶化就做梦了,等待失业。
那指针表是学校老师给的,有15年以上了,示波器应该有10年了,台表与电桥,电子负载仪有7年左右了,开关电源有1个有10年了收到起来换50V/10A这个了,10年前绝对比现在做工杂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干了近二十年了,这玩意要是没有,不是让人笑话吗?哈哈。
线性电源一直想弄一个,只是没钱,去年给 ...

技术大佬!
貌似自动化,仪表,电子都能搞定
软件开发应该也还可以吧

楼主:
DCV 直流电压测试
10V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DCV 直流电压测试
10V以内

感觉还可以

楼主:
主要看重离线记录功能,这功能自己做,成本下不来。

这个是记录车里温度的变化的测试

楼主:
测量 LM399 数据

网友:
楼主喜欢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