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一版基于JL223的大功率按键/触摸/两用双稳态电子开关(单键开关)

楼主(2022-06-21):
经常用到轻触电子开关,马宝成品双稳态电子开关贵的离谱,而且支持功率有限,于是自己设计一版基于jl223(非自复位型)的触摸(电容) 轻触(按键)两用大功率电子开关。
市面上还没有利用223芯片制作的成品按键电子开关(都是触摸的),经之前的实验和多次实践,证明223很容易扩展其功能,实现轻触 触摸两用。 实践证明电路简单 性能稳定 功耗低(几个ua)成本低廉,配合低vgson 双mos 可实现小体积大功率的要求,于是开发了一版。

下面电路,为了适应宽电源输入前级用了一颗低功耗ldo 本例sgm2200@3.3v(耐高压 低功耗) ,ldo在这里是必须的,不光为了拓展输入电压范围,而且为了抑制干扰,223对干扰很敏感,没有ldo强干扰会神经,mos用的8205(低开启电压很重要)。 r2 r3 负责控制输出状态和输出方式,c3用于按键触发时根据情况50pf以内,本例10pf适当降低灵敏度提高抗干扰能力(原理图10nf为笔误)详见223手册   。 采用非自复位输出类型,支持点按输出和长按(时间无限制)输出,支持自锁双稳态输出,上电输出高低电平可选,输入电压范围2.5v-20v(最大30v 仅做为内部供电时) ,适合单锂到4串任意输入,外部控制耐压最高20v 。额定电流12a ,最大峰值电流18a ,最大长期运行输出功率240w @20v 12a ,推荐20v 10a 200w以内,静态功耗8ua(超低静态功耗),通态内阻5mr(超低导通内阻)这个内阻用到220 252封装的mos上能支持几十上百a电流,前提巨大散热片压制在极限温度,sot23-6封装mos热容散热都非常有限,因此在有限散热条件下保持大电流和低温升就必须降低mos rds ,所以8205是拿超低导通内阻换来的低发热低散热需求,正好被此例所用。成品适合控制各类小电器 锂电工具 手电筒 等等。

3d视图

反面

板子到手后切了几块,这是1.1版,打板前改进了一下布局pcb线损更低。

为了支持大电流板子稍大一些,8205可以选贴1-3颗都行,1颗最大支持4a(6a峰值)贴1颗4a工作时mos是一点儿也不热的,贴3颗相当于6颗单mos并联。

支持内部直接输出控制和外部负载控制,mos 开漏输出。

焊好后 开窗都镀锡

反面

外部控制带载测试,电源10a 只支持到15v 因此测试个大概150w 带载

电子负载大概拉到10a附近,稳压电源线较长电流较大,所以线损比较大。

输入电压仅3.5v ,板子工作正常,裸板10a很轻松(温热),200w左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超过200w需要加散热。
这个电流如果用252封装的mos 不光体积巨大,3v左右时发热也是巨大的,看来8205大范围应用在锂电保护板上不是没有道理的。

按键控制演示

触摸演示

经测试性能优越稳定可靠,物料成本2元以内,回头多焊几片。

相关应用:做一个简易贴片元件真空拾取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083-1-1.html

网友:
这个挺不错的,正好也有223,可以试试

网友A:
要是只要几个,除非买不到或者太贵的东西,不然自己做太费事了,触摸模块7分钱我买过3次,mos模块9毛,数量少还是买机器批量生产的划算。这个清单价格不准确不知道红包怎么算的

网友B:
超大功率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只要几个,除非买不到或者太贵的东西,不然自己做太费事了,触摸模块7分钱我买过3次,mos模块9毛,数量 ...

那个2元绿板儿的有链接吗?我怎么搜不到这么便宜的,那红色ttp触摸的板子不带mos用起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大功率哈哈哈哈

嗯 200w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只要几个,除非买不到或者太贵的东西,不然自己做太费事了,触摸模块7分钱我买过3次,mos模块9毛,数量 ...

看了一下绿板只支持触摸不支持按键,2块多没算邮费,邮费最少是2元,用的mos过不了大电流 最大3a 工作电压最低6v 不能用于单锂供电,待机功耗6ma  是我这个几百倍。 那个9毛的252 mos板儿配合223会开启不足 几个安培就会烫手,所以这几个模块都不能替代我做的这版~

网友C:
厉害,这开关确实不错,可控大功率,适合改电动工具

网友D:
大神又出精品了,不怕白嫖伸手党索要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这开关确实不错,可控大功率,适合改电动工具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参考学习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又出精品了,不怕白嫖伸手党索要麽

二师兄来了,谢谢支持~

网友F:
大神又出新作品,之前红包薅了几块223的板子,回头也用下大神的方案

网友G:
精品应该是射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又出新作品,之前红包薅了几块223的板子,回头也用下大神的方案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品应该是射精了。。。

兄弟来了,谢谢支持~

网友H:
大婶这个是低边,NMOS的RON可以小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婶这个是低边,NMOS的RON可以小不少

嗯 低边开漏输出,rdson很小~

网友I:
这玩意儿后面连的是中段反导系统,按一下,打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儿后面连的是中段反导系统,按一下,打一发

这个可得仔细加小心,万一手一抖多按了几下成天女散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