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今天搞一个64g的2.0U盘

楼主(2022-06-21):
手上一片东芝的9ddk,单片4ce,2dmlc,ce4的坏块1100,超过500的话903就会自动半容,所以这玩意是配不上903了
一开始上了3267,发现灯不亮,3281也是,后来看了帖子,东芝的颗粒上慧荣板子,有的必须旋转,于是旋转了,果然识别,但可惜没有参数,懒得整了

于是一咬牙,上安国6989了

中间有个插曲,第一次量产ok,但跑圈掉盘,哪怕是ecc1,后来换了一个板子就好了,看来有的时候事情的关键还真的有可能是板子有问题

查看id没问题

折腾3天,最后总算跑圈OK

好吧,上壳封存,打完收工

网友A:
不知道写满64G要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写满64G要多长时间?

截图上有,2小时不到,如果写小文件再慢一些

网友:
可以双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截图上有,2小时不到,如果写小文件再慢一些

谢谢提示,总觉得2.0的接口,写满64G文件,不是要到天荒地老了!

网友:
这片子真是难为主控了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C:
新手小白,确实还没见过原生2.0读取30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小白,确实还没见过原生2.0读取30以上的

主要还是东芝的颗粒速度快,如果上3257应该可以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