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冷接头制作,光纤切割刀的好坏对成功率影响是不是非常大?

楼主(2022-06-21):
买光纤切割刀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买哪种光纤切割刀比较好呢?

网友A:
如果只是接一两个的话自己指甲刀绞绞算了,没必要浪费那钱,如果是做工程就需要精益求精了!

网友:
冷接的问题不大,本身冷接就有失效时间。
如果是熔接,那切面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差别很大,已吃过这个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接一两个的话自己指甲刀绞绞算了,没必要浪费那钱,如果是做工程就需要精益求精了! ...

指甲刀做的是不是没法联网?

网友:
只是接一两个的话没必要浪费那钱

网友B:
指甲刀做的是不是没法联网?
就做一两个不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甲刀做的是不是没法联网?
就做一两个不会的

看看你的光功率啊,我是直接钳子夹断的

网友:
我是用锋利的小刀切断的,家用没什么影响。

网友:
切割的好坏肯定有影响,

网友:
切割的好坏看光纤平面。冷接头只要不是折断的线芯基本上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光功率啊,我是直接钳子夹断的

用钳子夹断,接上光猫能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钳子夹断,接上光猫能用么?

能用 光猫看从-18到了-21,两个冷接头子平均-1.5的损耗。

网友:
肯定有影响,但在范围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看是干工程还是个人临时用下啦。
干工程买多贵的都不过分。
自己用切不了几芯,随便买几十块用用算了。
不过为什么要冷接,花点钱热熔多省心?

网友:

回答是肯定的

买光纤切割刀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主要是用途:1.家用2.上班3.接活

1.家用   不用买  一把剪刀搞定

2.上班   单位发的   不用纠结好不好  贵不贵反正越烂越好   能通光就行   光衰越大越好  光猫不闪红灯就行
华为的猫  基本上光衰到30左右都能用  就是卡网速慢  一慢你就上们维修  拉业务拉业务升级带宽 叫用户改199
改了199不行  就改249   249不行就299 299还不行就399  399不行就499  499不行就599 599不行就给用户拉光缆
改成网吧业务 200元/M  让用户开2000M  40万/月  你提成就多   因为你的工资是要跟业务挂钩
能天天上门维修才能拉更多业务更多提成

3.接活   看工程大小   小工程不用出福禄克报告的  切刀顺手就行  因为速度决定你的收入
好多钱一芯  单位时间决定你的收入      100芯  你接2天  别人一个小时搞定
接活的话  技术大于工具  给你把上千的切刀你还是挣不到钱

买哪种光纤切割刀比较好呢?

看你实力  一分钱一分货  除了某些品牌  没啥性价比  有钱就上贵一点点的

没钱就买便宜的自己慢慢学会调校切刀  每天反复练习

用顺手了的话基本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是干工程还是个人临时用下啦。
干工程买多贵的都不过分。
自己用切不了几芯,随便买几十块用用算了。

自己用切不了几芯啥意思?

你指的是带100多芯的光缆用普通的切割器切不了,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是干工程还是个人临时用下啦。
干工程买多贵的都不过分。
自己用切不了几芯,随便买几十块用用算了。

你家入户光纤是热熔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 光猫看从-18到了-21,两个冷接头子平均-1.5的损耗。

光纤接头、光猫插座算两个冷接头么?不是一个么

网友:
指甲刀 剪刀都可以 因为头子里面有冷接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