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 120GB开卡小记

楼主(2022-06-21):
手头上有一个金泰克的s300 120g的固态硬盘,突然之间无法识别了。拆开了看了看,是2258的主控,inter的颗粒。
不得不吐槽一句,金泰克这s300型号,用过的主控和芯片,估计有4-5种……,
有2256,2258的主控,有镁光,inter,hy的颗粒,怀疑厂家有什么用什么,同一打s300的型号。
在网上找了很多2258的开卡工具,都无法开卡
最后是这一版本(SM2258XT_MPTool_Q0816A)才能正常开卡。
给大家提示一下,省的兄弟们走歪路

网友A:
开一次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一次能用多久?

能用到坏

网友:
  SATA  这速度 还要怎么样 ?

网友B:
金泰克还好吧 也就20种左右的方案 ,七彩虹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泰克还好吧 也就20种左右的方案 ,七彩虹才多

您,不会已经踩过坑了吧??

网友:
开一次卡,能用2个月,然后就又找不到盘了,还不够生气呢。出现这情况,直接换硬盘拉倒。

网友:
现在这些做固态硬盘的都差不多这样吧。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2023-08-08):
我的也坏了,还没找到合适开卡工具

网友(2023-10-30):
我的也坏了,还没找到合适开卡工具,怎么搞都不正常

网友:
曾经四个一次性全挂,然后返修。返修回来还是有点不敢用,存数据几个月后又读不出来了。

网友:
(SM2258XT_MPTool_Q0816A)这一版本(SM2258XT_MPTool_Q0816A)才能正常开卡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2023-12-13):
开卡工具都找到下载完了  使用都有密码 而且提示的密码都不对 像网站上提示的320    1111  都不对

网友:
这个我都坏俩了不知道咋整

网友(2024-05-10):
还没找到合适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