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到手即拆普彩P25A-HM数显定时器升级版 终于不是阻容降压了

楼主(2022-06-21):
到手即拆,据说是升级版,做工还行,终于没有阻容降压了,寿命应该会提升一点,可以设置5-60分钟与1-24小时时钟,比隔壁金科德小一圈。

网友:
定时插座做工还不错,充电的好帮手

网友A:
可以买这个品牌的循环定时器插座。

网友:
国产的东西,难说

网友:
价格决定,链接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这个品牌的循环定时器插座。

哪个型号可以设置启动多少时间,停止多少时间,然后这样无限循环?想给金鱼配一个控制曝气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型号可以设置启动多少时间,停止多少时间,然后这样无限循环?想给金鱼配一个控制曝气器的。 ...

鱼缸必须用循环功能的定时器。

网友:
买过这个牌子。电动车充电定时用,电池不容易鼓包

网友:
那么,多少钱呢?

网友:
不是阻容降压,寿命要降低了

网友:
阻容降压也可以,开关电源成本高点

网友:
能定时最长多久

网友:
两位数码管了,供电也升级了

网友:
我买过几个1到60分钟,然后1到24小时,设置比楼主更精细,阻容还行几年没坏,工频变压器最好很沉,开关电源控制复杂容易坏。

网友:
奇怪,反激电源,居然没用Y电容,怎么可靠工作的呢。

网友:
不应该器件越多可靠性越低吗。阻容降压一般是电容容量降低,其他没毛病。

网友:
阻容元件选的得好,也可以用很长时间的。而且有一个好处是,如果电容失效了只是后级电路没有电压而已。

不像开关电源,如果失效后面坏一大堆元件。

网友:
啥价格?如果很贵还不如米家之类的智能插座。

网友:
特意去查了pn6775h这个芯片,感叹科技的进步,能让电源部分设计的如此简单,但是貌似还是串了一个11欧的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