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三星硬盘好奇怪啊,测速竟然是这样的

楼主(2022-06-21):
在论坛商家买了平板二合一的电脑,今天闲的没事,测了下硬盘,竟然是这样的 ,我有点糊涂了

测速是这样的

为什么数值那么大

网友:
看图硬盘没啥问题,大概率只是软件显示错误

网友:
寿命还剩99%,没问题,软件显示错误。速度写入偏慢点

网友:
二和一的本来一般性能就差点,所以速度肯定差点把

网友A:
nand写入量那么大?

楼主:
今天又测了下,NAND没有变,但是主机读取多了40多G,写入多了20G,通电次数多了6次,

但是实际上我就关机一次,难道息屏再唤醒也算开机次数吗?还有读写那么多,我实际就上了会网 ,中间还停了好长时间开机也就3 4个小时,装的是Windows10 21H1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写入量那么大?

对,我说的就是这 个数值太大了15PB

网友:
写入量巨大

网友:
硬盘是矿机上拆下来的,已经写入了1.5P,可能还剩下1.5P,家庭使用也够了

网友:
128G也能当矿盘用,太丧心病狂了。

网友:
放心,能用,三星的硬盘会有写入放大作用,固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