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电冰箱。启动五秒就断电。测了启动器电阻15-20欧姆。

楼主(2022-06-21):
启动器是这种,买了一个。还没有到。
电阻片应该没有碎。撬开能看到圆形的。启动五秒 白色部分就很热。过热保护,就断电了。导致压缩机不能启动。
不知道是电容问题。还是这个保护器问题。还是温度补偿开关的问题。希望高手指导。不胜感激。

海尔电冰箱bcd 133en。启动五秒就断电。测了启动器电阻15-20欧姆。
启动器和

电容换了一个新的。没有效果。五秒然后断电。
换了个启动器。也不行。
电容买了2个。启动器 ptc?买了一个。没有效果。换上。还是五秒断电。

楼主:
启动器连体过热保护器 QP3-15A-G1启动器连体过热保护器 QP3-15A-G1 这个型号的。一体的启动器。

楼主:
启动电流4.5安培。看有人说压缩机坏了。后来查了一下平时正常启动 启动电流确实大。4-8安培都有可能。开机那几秒。

楼主:
启动电流4.5安培本来以为压缩机坏了。有人这么判断。
后来查了一下 启动电流正常4-8安培。看压缩机功率。

网友:
换个PTC试试,我家海尔就是这个毛病,20块钱解决问题

网友A:
怀疑pTc可以手动启动一下看看,我遇到这种情况就先上去踹一脚

楼主:
估计是。刚换了个电容。没有解决问题。ptc 下午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pTc可以手动启动一下看看,我遇到这种情况就先上去踹一脚

踹哪儿?为什么?

楼主:
电容换了一个新的。没有效果。五秒然后断电。
换了个启动器ptc?。也不行。

电容买了2个。启动器 ptc?买了一个。没有效果。换上。还是五秒断电 难道是补偿温控问题?

楼主:
ptc 电容都换了。然后 说可能是 压缩缸体里面问题。启动时候 橡胶锤 敲击缸体。试了四五次。依旧不行。
过了半个小时 回来。想起来有人测缸体三个端口的欧姆。我也用电表测量下  三个针  50 25 25左右 。2个加起来 等于另一个  说缸体里面可能没有短接问题。
然后再插上。莫名奇妙的  压缩机运转了。
冰箱2侧 发热。
不知道会不会故伎重演呀。

楼主:
准备拆了装保护罩 发现。故伎重演。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好。还是线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tc 电容都换了。然后 说可能是 压缩缸体里面问题。启动时候 橡胶锤 敲击缸体。试了四五次。依旧不行。
过 ...

朋友冰箱坏了去修。说拔了电,抽支烟再说,之后让他插电我踹压机NND,好了,告诉他以后不要停机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B:
100多瓦的压缩机电流没这么大吧,压缩机应该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拆了装保护罩 发现。故伎重演。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好。还是线有问题了。 ...

这种现象就是过流热保护器动作,多是压缩机损坏,先检查保护器,也可以把压缩机直接电源看能否正常运转。

网友C:
压缩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缩机的问题

耶丝,卡缸或匝短

网友D:
看样子压缩机有卡缸,堵转引起超电流保护

楼主:
是的~敲击几下就有概率启动。不能停机。停机后 又不能启动了~压缩机问题。估计停用了一二年 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多瓦的压缩机电流没这么大吧,压缩机应该坏了

是的~敲击几下就有概率启动。不能停机。停机后 又不能启动了~压缩机问题。估计停用了一二年 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压缩机有卡缸,堵转引起超电流保护

是的~敲击几下就有概率启动。不能停机。停机后 又不能启动了~压缩机问题。估计停用了一二年 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