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主控,工厂模式开卡正常,重插正常模式不能认盘,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2-06-21):
慧荣主控,开卡正常,重插不能认盘,求解决方案,一块现代2246XT主控英特尔颗粒,120G固态硬盘,英特尔4贴;附图:

下面是强核武器大师64G,2258XT,镁光颗粒2贴,64G固态硬盘,上图

查了很多资料,大神门说是,一个10A电阻需更换,不知道是哪个,求各路大神指点。感谢

网友A:
第一块板子是多大容量?
颗粒标的是01T就是128G  4贴51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板子是多大容量?
颗粒标的是01T就是128G  4贴512G?

上面是现代120G固态;下面是强核64G固态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B:
第一张有那么亿点离谱啊 4个01T加起来不是512吗
是32B打了01T的标 还是颗粒黑的不能再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有那么亿点离谱啊 4个01T加起来不是512吗
是32B打了01T的标 还是颗粒黑的不能再黑了 ...

就是那个01T的标,现代120G固态,怎么搞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