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酷兽固态想拆芯片做个U盘不知道配啥主控的 求推荐

楼主(2022-06-21):
618抢了个酷兽的128 SSD
今天拆开看 是马牌的88nv1120+两块大S的PF602-37AF
准备做个U盘 如果不好弄的话就是改两个64的
不知道选哪个主控板好呢

平时就是PE做个系统 或者考点文件
4K性能要求一般 没有wintogo的需求
结合性价比啥的帮忙推荐款吧

谢谢

楼主:
FBNB27A512G1KTBAFJ4

网友:
3281双贴完事

网友:
3楼的对。 1CE的B27A TLC颗粒,双贴上3281BB或者AB,4K应该不错。

网友:
买个盒子转成usb3多省事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目前连续读能到400多 3281的话估计能到多少?

网友:
酷兽今年都这样了吗,去年双十一买的128G的用的还是MAS0902+长江TLC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