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修电动车的教程啊?

楼主(2022-06-21):
电动车大灯不亮,拆开后发现是灯线从焊盘脱落,想试试连焊点会不会亮,结果啪一声冒火,然后电源指示灯灭了。
测了侧电瓶供电正常,应该是控制器坏了,因为插拔没有平时接电打火的卡塔一声。
找了一下控制器安装教程,于是网上买了一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4411B7pR

结果就插上电源和霍尔接头,试着插电,有通电声,第二次插电没反应了。测了侧只有防盗电源有5v.
找到个电动车控制器控制无刷电机的线路说明。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g411w76z
难道锁头线击穿了?
有没有修电动车控制器的教程。

网友:
看起来是短路了呀,先检查一下大灯的电路再说其他。最开始的焊盘脱落,说不定就是短路高温把焊锡熔化才掉下来的,你给强行接上,然后就往前一路烧。控制器检修跟开关电源类似吧,从保险丝查起,然后各种电阻电容MOS管。

楼主:
谢谢回复,找到原因了,是保险丝烧了,电动车上有个带push符号的保险丝。

网友:
我的电动滑板车,第一次换电池后遥控器失灵,然后骑行会卡顿,第二次换电池后,灯和喇叭不行了,还是会卡顿,请问里那个保险在那个位置的,我换电池时没看到有保险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