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m20手机,插拔充电线时老时弹出广告

楼主(2022-06-21):
请问怎样关闭?

网友:
点设置那个圈圈没得关闭?

网友:
安装了第三方的软件吧
或者桌面设置里面把个性化广告,推荐什么都关闭看看。

网友:
打开设置,流量排行,看看那个app流量不正常就是它,删了。

网友:
很明显这是装了第三方APP,和手机系统没关系,应用管理里找到卸载。

网友:
弹出广告时,查查正在运行的应用,怀疑哪个就关掉它,直到广告窗消失,就找到是谁在弹广告了

网友:
电量 电池 续航 管理相关app
管家类 app
杀毒类app

都是重点怀疑对象。

网友:
明显装了垃圾APP,应该不是系统自带,进设置里查查应用

网友:
点上面那个开始省电啥的,你看跳出来是啥APP,估计就是他跳的广告,干掉就行

网友:
看上面装省电app了?先找这个卸载

网友:
应该是安装了第三方的软件

网友:
应该立法管理了

网友:
应该是有隐藏的app,app的图标透明的那种

网友:
还以为数据线带广告模式了。

网友:
手上有华为mate20, 鸿蒙系统。目前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感觉: 鸿蒙系统真的很顺滑,越用越感觉好用。

网友:
很明显是弹窗的这个所谓的省电(或者系统优化类的APP),强烈建议所有的安卓类手机不要安装所谓的杀后台、免费WIFI、系统优化这类APP,这些都是破坏你的手机的流氓。

网友:
很明显这是装了第三方APP,

网友:
跟我几个月前遇到的差不多,一个手机动不动就跳出来悬浮窗广告,因为不是我的手机,不太清楚,结果发现这个频率弹出得影响使用了,找了很久完全不知道是哪个软件,后来我就把那些我不认识的非大众主流知名的软件都卸载了就没有了。

网友:
你看看系统软件里有没有什么清理,助手一类的软件。之前我爸手机里装了一个什么WiFi助手,隔几分钟就弹出一个视频,恶心极了。

网友:
一看到你手机里装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APP,我就懒得吐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