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器遥控空调不灵敏,明明听到滴的一声,可是空调依然在运行

楼主(2022-06-21):
主要表现在打算空调关机的时候。
空调运行期间,用遥控器打算关机。按下遥控器的时候,明明听到滴的一声,可是空调依然在运行,仿佛没有接收到遥控信号的样子!

好像偶尔开机的时候,也会出现没有响应的情况。

这算什么毛病?

网友:
查继电器是不是粘连了,分不开,还有驱动电压

网友A:
先TB买一个遥控器试试

网友:
有时是有这种现象,第一次有滴声,按第二次才反应

网友:
查一下接收控制电路

网友:
是的,因为之前是用的手动开关设置的,再次用遥控才能接上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TB买一个遥控器试试

格力空调,才买了一年

网友:
听到关机滴的一声,而机器还在运行,应该是反映慢而已吧,过10多秒钟是不是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TB买一个遥控器试试

手机可以临时客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