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帮我看下这段语句错误问题

楼主(2022-06-21):
UART_Send_Byte('t0.txt=');  请问添加字符串的代码是多少

main()
{
        int16 ans;

        uart_init();
        start_temp_sensor();
        while (1)
        {
                delay_ms (5000); // 延时1秒

                ans=read_temp();

                if (ans < 0)
                {

                }

                UART_Send_Byte('t0.txt=');
                UART_Send_Dat(ans);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END();   //发送结束符
                }

}

网友:
百度一篇,看看有无帮助
https://www.docin.com/p-320119592.html

网友:
DS18B20的核心功能是直接温度-数字测量。其温度转换可由用户自定义为9、10、11、12位精度分别为0.5℃、0.25℃、0.125℃、0.0625℃分辨率。值得注意的是,上电默认为12位转换精度。DS18B20上电后工作在低功耗闲置状态下。主设备必须向DS18B20发送温度转换命令[44h]才能开始温度转换。温度转换后,温度转换的值将会保存在暂存存储器的温度寄存器中,并且DS18B20将会恢复到闲置状态。

读取数据后,需要再次启动转换。

网友:
字符串要用双引号。

网友:
找本C语言的书看看,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看起来花了没用的时间实际更省时间。

网友:
新手学单片机建议用支持JTAG在线调试的单片机,在线一步步调试能让你更快找出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都抱着51学。

网友:
看看C语言基础吧,你这问题就好像在问:1+1怎样等于2

楼主:
//发送一串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p)
{
         while(*p)
        {
                 UART_Send_Byte(*p++);
        }
}

main()
{
        int16 ans;

        uart_init();
        start_temp_sensor();
        while (1)
        {
                delay_ms (5000); // 延时1秒

                ans=read_temp();

                if (ans < 0)
                {

                }

                UART_Send_String('t0.txt=');
                UART_Send_Dat(ans);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END();   //发送结束符
                }

}

太简单了 添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
while 条件判断结果恒为真,if 无执行内容

网友:
你前面写的程序,
UART_Send_Byte( dat ) ;       // 发送一个字节 这个只能发送一个unsigned char  的数据.0-255 的数据
  UART_Send_Str( "===文本串====via=0.25==")          //发送文本串 这个才能发送一串数据,字符串,
字符和真实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字符串"0"它的数据=48

网友:
UART_Send_Str( "t0.txt=")  //发送字符 t0.txt=
UART_Send_Str( "\"")  // 发送字符 " (一个双引号)
UART_Send_Byte( dat/100%10 +48 ) ;//发送一个数据的百位 变成字符0-9发送
UART_Send_Byte( dat/10%10 +48 ) ;//发送一个数据的十位 变成字符0-9发送
UART_Send_Str( "\.")  // 发送字符.(一个点)
UART_Send_Byte( dat%10 +48 ) ;//发送一个数据的个位 变成字符0-9发送
UART_Send_Str( "\"")  // 发送字符 " (一个双引号)
//======== 最终结果就得到  t0.txt="00.0"   这样一个字符串 ,用电脑助手可以观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送一串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p)
{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嘛。

网友A:
哈哈,陶精驰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陶精驰的屏。

嘿嘿 你也玩过

网友:
UART_Send_String("t0.txt=\"X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