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可乐瓶切成塑料板,可以代替环氧板吗?

楼主(2022-06-21):
组在电动车的磷酸铁锂单体电池里面绝缘用,我觉得可乐瓶的塑料很不错,能否代替环氧板呢?

网友:
替代不了,不耐热,

网友:
塑料瓶是原料加热后吹出来的,重新受热后会收缩!!!

网友:
问问学分子材料的!

网友:
只考虑绝缘是可行的,但是不耐热,淘宝有切割好的环氧板

网友:
锂电池用塑料板不行用环氧板,环氧板也不贵,电池有热缩套包的用0.5的隔离就行

网友:
塑料板不耐热,不行

网友:
环氧板又称环氧玻璃纤维板

网友:
相信我,100度以下问题不大,长期绝缘。

网友:
还没到100度就收缩变形了,别误人

网友:
pet受热会变形

网友:
60度就变形了

网友:
你把热水灌进可乐瓶子看看咋个样子就知道与环氧板的区别了,不过那种灌热水不变形的饮料瓶子做绝缘尚可,顶替环氧板还差的远。

网友:
不至于不至于,回收再利用的思想根深蒂固

网友(2024-04-12):
这种问题特别差劲,还误导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