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JBC210的发热芯内部结构这样设计的你知道吗

楼主(2022-06-21):
拆一个JBC210的发热芯一直好奇这些JBC烙铁头发热芯为什么这么贵,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原装的头子也用过,国产的也用过,最近使用的VECO翻新的JBC头子也用过了。今天闲着没事干,就叫我哥拆了一个JBC210烙的烙铁头来看看。想了解一下里面的发热芯结构。这不就拆成了,先来看一下吧。过程没有录制视频只拍了几张图,凑合着看了。

等待拆开的JBC210烙铁头

拆开的JBC210烙铁头最外面的套管,至于头部直接就掰开丢掉了,我们主要看它的发热芯。

这里补一张是拆开外管后中间的那个套管头部焊接部分。切得急前面忘记拍个全景了,我只傻乎乎的在旁边看哈哈。

看到里面的中层结构,划开里面上半部有一个黑胶这个是绝缘装饰。

给这个JBC210的烙铁头发热芯来个组合照,分散的是刚才切开的外管,中间链接是的中间套管,最里面还有一根管,这根管子是一个黑色的绝缘胶包着的。

看着焊接的部分很是牢固

拆掉中间的套管后里面的就是这种结构,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和前面的有这么一个管是个啥意思?等砖家来解答!哈哈!

再次切开发热部分的这个套管然后发现了里面的弹簧丝和一些像泥浆一样的东西,略带有点粉。

拆开后就是这种样子,一根弹簧丝连着一个铁线。
   好了今天就是我分享的JBC20发热芯全部的拆解过程图。

网友A:
涡流发热,里面就一个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涡流发热,里面就一个线圈

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涡流发热,里面就一个线圈

原来是高频焊台的原理。。。,估计翻新也就是换掉前面的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涡流发热,里面就一个线圈

有些想当然吧?jbc210、245等妥妥的电阻发热方式,哪来的涡流发热?

网友B:
就是电阻丝,跟高频的比还是差一些

网友:
这点活还麻烦你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流发热,里面就一个线圈

这是一根弹簧丝,就是发热的部分,原理就是像以前的那种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阻丝,跟高频的比还是差一些

你们总是说高频的好,它是好在哪里呀?

网友:
原来好简单

网友:
压根不是电磁炉原理,就是普通电阻电烙铁类似热得快,只是发热丝非常靠近烙铁头,而且功率大,加上烙铁头非常小 一下子就把烙铁头烧热了,普通烙铁功率小,发热头大自然要少半天才能热起来
c210发热芯最大功率40W,普通大功率外热烙铁才45w,整个发热芯还没普通外热烙铁芯大,就跟烧水一样,同样热得快烧1L 比烧5L绝对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总是说高频的好,它是好在哪里呀?

楼主没用过高频?它就好在回温快,当然也要测温准才行。还有高频的烙铁头才2块多一个

网友(2022-10-11):
210,245,470都是电阻丝发热的,和高频加热不沾边。就是最古老的电烙铁加热方式一样的,不同之处是里面有测温热电偶,表面负荷值也远超一般加热元件。
高频加热烙铁头越小越不容易热,它需要产生足够的涡流。而且线圈最好是导电好的材料绕成,这也就是高频焊台宣传纯银线圈的原因。
后面的那节小管和中间实心棒材质不同。
210和245里面结构不同,原理也有差异,热电偶的结构和温度-电压值也不同。

网友:
JBC也是把最传统的电阻发热丝烙铁做到最极致了。

网友(2023-07-11):
照片太模糊了吧,都看不清楚。

网友(2023-11-17):
可以看下控制后端就知道这种芯是什么方式驱动了

网友:
我不会修大神推荐过,我看了那头,我就想到差这样了,我买过安泰信的,对于安泰信还是可信度高点,我感觉安泰信应该是最好的了,有机会我也分享一下安泰信与谊华的对比。

网友:
绝大部分电阻式发热芯 都是以热辐射来传递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