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电动车充电器检测器

楼主(2022-06-21):
网上有售,20元左右,但只能测正向充电,我改进了下,正反接口均能测,也可以当电压表和电瓶检测器用。
使用:充电器插上面左右,当插右孔时屏有显示,输出插右下面孔,相反则输出插左下面孔。
一句话:插左亮,下面插左。插右亮下面插右,上左下右的插电压是反的可能烧充电器,上下对应永不会错。
做了二款:电压表加机械表(电流表)和电压电流二合一表头,路上下次补发这款小体积检测器。

楼主:
原理是:输入和输出都是极性相反后并联,上面进和下面出的极性必须对应。

楼主:
体积更小的充电器检测仪,已做好等待二合一表头到。
表头到后,上面接正负,电流线焊到下面黑线就OK了。

网友A:
搞个指针表什么用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指针表什么用途呢

手中暂时没有电流电压二合一表头,测电流是用机械表。

网友:
感觉有点乱,充电器一般都是标准接口。插错可能会烧电压表。

网友B:
正准备在电动车充电器上加个数显的电流表呢,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小点的,准备直接在充电器上找个空闲位置装上

网友:
外观有待改进

网友:
需要外接电源供表头用吗?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DC插座,带电插不好会短路吧,好歹80V的电压。

网友:
看样子是用一小段网线作电流表的分流电阻的,不知道能检测多大的电流。

网友:
难看,不是必须

网友:
我还以为是解除充电器输出保护的那种呢,这个没大用吧?

网友:
不是必须,这个没大用吧?

网友:
花几元买个防水盒子吧,这个太难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准备在电动车充电器上加个数显的电流表呢,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小点的,准备直接在充电器上找个空闲位 ...

炬为数显直流电压电流表头电瓶检测仪电动车功率锂电池容量测试仪 0-150  20A尺寸25x45我用了几年了  不知道合不合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炬为数显直流电压电流表头电瓶检测仪电动车功率锂电池容量测试仪 0-150  20A尺寸25x45我用了几年了  不知 ...

不用这么大量程的,再说4.5cm也有点大了。我是想装到电动车充电器里面,能观察下充电电流有多大就行了。最大估计也就3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大量程的,再说4.5cm也有点大了。我是想装到电动车充电器里面,能观察下充电电流有多大就行了。 ...

我记得以前电动车充电的时候 我有接上功率计,60V20A铅酸的车子,充电功率大概240W,简单换算下就是4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以前电动车充电的时候 我有接上功率计,60V20A铅酸的车子,充电功率大概240W,简单换算下就是4A左 ...

我的电瓶是32安的,看来二合一表要加分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