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个用电池的桌面小风扇,扇面尺寸和尚朋堂差不多

楼主(2022-06-21):
上次尚朋堂的小风扇抽风了,见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418,但是这种小风扇还是挺好用的,于是想着在网上再买一个,然后就看到了这货,网上文案都是一样的,扇面尺寸和尚朋堂一样

说我手小也行吧,但是扇面差不多16.5cm

这是包装,熟悉的多多风格。

中英双语说明书

和尚朋堂的放在一起比较。

下面简单拆机一下

这是底部,有个电池盖,下面打开它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居然他喵的是焊上去的……

内部空间大,再加两节电池也没问题,

如果切掉边上加强的,应该可以放下三节电池

这是风扇控制板,这个是三个档位,尚朋堂的是四个档位。

懒得折腾,就只拆个机了,总结一下,塑料件很薄,整体做工没有尚朋堂的好,但是内部空间大,可以折腾,但是因为是折叠设计,转轴不是很紧,会自己倒下来,很是尴尬。
刚去看了一眼,还涨价了,我买的时候13.85,现在要17.85了,选的最小容量电池的款式。

网友A:
蓝色电池旁边能不能再放一个?

网友B:
这是有刷电机的吧。

网友C:
还是直接换电池的那种省事,不用拆开来改电池了

网友:
加几个电池进去,续航翻倍

网友:
加电池后 充一次电管很长时间,但是充一次电也要很长时间哦

网友:
这个倒是方便加大电池,立柱打点热熔胶固定一下,方便后期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电池旁边能不能再放一个?

蓝色旁边放不下了,因为电路板在那个圆形按钮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有刷电机的吧。

也是无刷电机,好像拔不下来,就没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直接换电池的那种省事,不用拆开来改电池了

这个也可以把电池槽换成弹片改成可换电池的嘛

网友D:
这种桌面小风扇做工有些粗糙,风力不是很大。

网友:
价格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桌面小风扇做工有些粗糙,风力不是很大。

这个价位估计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折叠的好处是方便存放,但是这样折的话,面板就不好看了,应该往后折,这样面板就比较平整美观了!

网友:
还行吧,不过我用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位估计也就只能这样了

使用效果和感受如何?

网友:
最近一波风扇贴

网友:
尚朋堂被我底座放了2个大红袍,柱子里又塞了两个,最后用哥俩好固定的柱。

网友E:
折叠的好收纳。无刷电机,可以暴力拆扇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折叠的好收纳。无刷电机,可以暴力拆扇叶。

后部有转轴孔,把卡簧去掉可以拆叶片。AVC等液压轴承不好弄,需要底部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