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优派21.5寸液晶显示器换灯条

楼主(2022-06-21):
翻了翻照片,感觉更像拆解,更换其实没啥好说的,但是毕竟是个人搞过最大规模(心里最没低)的拆机维修,还是放这个版吧。
损坏原因纯属自己操作不规范,搬动的时候为了顺手,握着底座支撑柱,大头朝下拿着,没想到卡扣塑料件质量不过关,锁止弹片拆装两三次就磨圆了,无法锁死,屏幕部分直接滑脱摔到地上。外观查看没啥损伤,上机一看,左边暗右边亮,心里一凉——摔坏了。
要是放在一年前估计就是直接扔掉换新,但是今年在B站追了笔记本维修厮、鄂东老男孩、朝锋家电维修,对设备的内部构造多少有些了解,觉得有希望自己修一把。

第一次拆机,主要是为了确认问题:
正面边框,没有那么大的操作台,扔床上弄的,也没灯光什么的,随便看看吧。

断卡扣是不可避免的,不知道高手如何练就的7天无理由神功

背壳

屏背面(左下按键板,左中屏线,右上灯条线)

屏线特写

VGA和DVI接口螺柱还起到固定主板的作用

撕开屏边固定的遮光胶带

撕三边即可,底边还有电路板,没敢动它,掀起来就能看到灯条,一个人也没啥固定工具,拍照效果很差

窄边框的缺点,金属屏框跟塑料外框紧密贴合,摔一下就变形了,带走最角上的一颗灯珠和旁边一个不知道干啥的小方块,感觉跟电路并没有连接(最后再解释我猜测的作用),这里也忘记拍照了,不过后面跟新灯条对比有照片。
确认灯条问题,感觉有希望修起来,马上就装起来了,因为淘宝买东西需要时间,还要给孩子打印卷子用。

于是有了第二次拆机,数灯珠数量,此处无照片,只是说明一个毫无经验的维修渣要走多少弯路……
在淘宝上搜了一下,发现有很多通用灯条,有两线的、有六线的,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可是按我的显示器型号和屏型号都查不到对应产品,这下有点毛了,总不能买一堆回来七天无理由吧……
感谢某个店家的标注,说明了灯条是多少灯珠多少串,我这个屏只黑一部分,说明只有一组串的不亮,其他各组都正常,而且卖家标注基本上灯珠都是4014的,应该没啥可选。
第二次拆过数出来56个灯珠,开开心心又装起来了,用时十几分钟,后来无数次想抽自己。
去店家网站一看,有21.5寸56珠14串4并42V,没错就是它了,哎,怎么还有长度宽度?我TMD没量啊,我TMD装那么快干嘛……
实在不想再拆了,量了量外框应该差不多,就这样吧。

灯,等灯,等灯,等了三天,货到了。一直在想这么个细条,又不能折不能卷的,商家怎么发快递。劳动人民的智慧真是无穷的,居然用跟PVC管子发,太优秀了。

非常牢固的接插件,插座打了胶都从底座拔出来了,但是接头还是没下来,用精密螺丝刀撬了半天才弄出来。

先比一下线的长度,基本一样,接头也是一样的,不用改。

跟灯条同时买了遮光胶带,原胶带之前已经撕的歪七扭八,这次就可以全撕掉扔了。不过原来的胶带还有特殊设计,咱这可没有了。

灯条用背胶粘在边框上,用美工刀贴边刮下来,很费劲,胶的质量挺好,两三年了还是粘性十足。
对比一下,新的长度短了5毫米,宽度也是肉眼可见的窄。

主要参数,灯珠型号一样,电流一样,应该能用。

把边框掰正,灯条贴上,重新安装好,当当当当当~~
我擦,怎么乌漆嘛黑的,看上去亮了但是又不是很亮,翻车了,翻的很彻底。。。

只能再拆,这是第四次了。
仔细检查下来,感觉应该是灯条比原来的窄,但我贴的靠边了,灯光就打不到柔光板上。幸好边框上的六个卡扣位置是镂空的,先用美工刀刮开背胶,也不用拿灯条出来,再顺着卡扣位置插进去挤出个缝,再用一字螺丝刀扩宽,挨个搞一遍,整个灯条基本平整,重新按紧背胶固定。下图是老灯条的照片,新的就是右边效果。

再把里面多层的纸啊玻璃啊塑料啊什么的再整理了一下,确定位置没有偏差,都落在边框应该的位置上,重新装好,终于恢复完美屏了

就是这样,总结一下:
1、拆出来以后,能测量拍照的都应该尽量做好,否则来回返工费时费力。
2、多么仔细都不为过,安装时如果觉得有点鼓翘不顺的,那大概率是没有安装到位,多倒腾几次给它弄平整,大品牌的东西细节一般不会太糟糕,千万别大力出奇迹。
3、最后填坑,下图那个小疙瘩,看上去不像是电阻,跟LED电路也没有连接,又比LED高那么一点点,我猜就是个定位的,让灯条跟屏幕保持固定距离,不知道对不对,请专家指正。

网友:
这个要胆大心细才行。

网友:
胆大细心,熟能生巧。

网友(2024-08-28):
我的老thinkpad,我换了两次灯管

网友(2024-12-06):
这个我换过,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需要的是耐心,细心,急性子搞不好

网友:
第一次学习是比较麻烦,我看楼主这个至少拆了5次,我这边有个液晶屏幕别人给的换了个芯片修复了
现在估计灯管坏了,还要高压改LED那种,目前还没动工
单位有个显示器上次拆了,把高压灯管拆断了,怕换LED翻车,放弃了,本身显示器也是个坏的

网友:
我换过偏光膜....难度比你换灯条还大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