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FSL的led灯,早期的阻容电路

楼主(2022-06-21):
故障灯拆开,早期的阻容电路,铝外壳好薄,大家将就看看。
这个灯泡做工也算可以的,留下外壳剩余的垃圾桶…

网友:
看起很好,感觉又不行

网友:
散热还可以,板子的方案不太行,佛山照明总是省成本,这样下去做不过雷士的。

网友:
换个驱动,挺好的

网友:
佛山灯具应该不错散热还行

网友:
佛山照明老牌子这种阻容电容也很稳定的

网友:
灯珠挂了,驱动没挂

网友:
家里的FSL LED灯泡起码有6年了,都没坏过。
在佛山本地买的,没有拆过,不知道里边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FSL使用阻容电路的led灯泡,还算耐用,足功率。

网友:
本以为阻容已经最烂了,居然现在又出来个线性恒流。。。

网友:
驱动不咋的,现在好像更差

网友:
低了再低,一心只想低,普罗大众大多这样的心态,造就了这样的环境

网友:
阻容除了屏闪外还行

网友:
佛山照明还可以

网友:
为什么是250v的电容?不会炸吗?

网友:
阻容也行啊,板子就不能用铝铝基板吗

网友:
同款佛山照明球泡7W,用了好几年了,还行正常使用,就是进去了许多小飞虫

网友:
这种电路只能用于小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