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工具已就绪,有什么好玩的DIY项目吗?

楼主(2022-06-21):
做了点焊机,应急启动电源,T12,小电磨,最近突然无聊,有没有好玩的东西研究一下~

网友:
要成为高端研究的节奏!

网友A:
打板啊,找开源的,就是难焊。最近焊贴片焊的手抖,风枪又不太会用,一吹就跑,最后焊完又不好使。就是个大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板啊,找开源的,就是难焊。最近焊贴片焊的手抖,风枪又不太会用,一吹就跑,最后焊完又不好使。就是个大 ...

10元买PTC加热板啊,加上几元钱的焊膏,比焊快多了,爽多了。。

网友C:
接下里改可调电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下里改可调电源玩

在孙老师的安利下买了个格辉成品,,没有动力diy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元买PTC加热板啊,加上几元钱的焊膏,比焊快多了,爽多了。。

都是双面板啊,锡浆,焊油也买了些,手艺不行。麻烦问下电路板焊接顺序,加热,上焊油,上锡浆,吹锡浆,这几个步骤的顺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是双面板啊,锡浆,焊油也买了些,手艺不行。麻烦问下电路板焊接顺序,加热,上焊油,上锡浆,吹锡浆, ...

我用PTC加热板,用注射器装锡膏。先在所有焊盘点锡膏,再放元件,再用PTC加热。最后用烙铁焊大的插件、背面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PTC加热板,用注射器装锡膏。先在所有焊盘点锡膏,再放元件,再用PTC加热。最后用烙铁焊大的插件、背 ...

PTC加热板是220V的?这个买多少瓦的?

网友:
做个能动的WALL机器人。

网友:
那就玩光伏发电系统吧,搞个工频正弦逆变器板子,绕个变压器,当然有能力也可以自己设计个逆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板啊,找开源的,就是难焊。最近焊贴片焊的手抖,风枪又不太会用,一吹就跑,最后焊完又不好使。就是个大 ...

贴片的 有条件做或者买铁板烧   做可以看我的帖子参考    贴片元件镊子夹住  先给一端的焊盘上锡 然后镊子夹住元件凑过去 烙铁加热那个焊盘的焊锡 这样又可以对的很正 又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双面板啊,锡浆,焊油也买了些,手艺不行。麻烦问下电路板焊接顺序,加热,上焊油,上锡浆,吹锡浆, ...

上稀浆,放上原件,风枪中吹嘴,300度 50%风量,从上往下吹,慢慢靠近,可以一片一片的贴不会飞

网友:
搞个开发板,玩单片机

网友:
探宝仪,做个,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