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低端小电磨,解决噪音大的问题

楼主(2022-06-21):
以前买的小电摩,噪音很大,根本听不到手机播放的声音,使用怕扰民,尴尬症都犯了,正好拆开改装一下

拆开的结构,很简单

给电机和前面的轴承上了润滑油

最后给电机缠一圈海绵胶布,这个也是受到拆了另一个便携挂烫机的启发

后来给前面轴承也垫上了海绵胶布,效果极好,噪音已经不影响听音乐听小说了

网友:
不错的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A:
绿色的难道是美耐特电磨?20年4月做活动的?这个和科麦斯一样整了一个,开关不带调速,12v1.5a电源噪音是有点大。

网友:
就一个电机直通也会有那么大的噪音?

网友:
减震的方法不错降底了噪声可借鉴

网友:
电机怎么拆下来

网友B:
在调整一下同心度就更好

网友:
那个轴刚度太差,不同轴。

网友:
应该是电机有问题,我打黑的米沃齐电磨,商家说是好的,到手发现震动很大,后来发现电机轴弯了

网友:
哪天我也试试,有个220v的电磨,也是噪音极大。 空载最高转都有扰民嫌疑。恰恰每次临近半夜才折腾,估计也遭了不少暗骂

网友:
有一个同样的,抽空也试试看。

网友:
美耐特么?今年3月我购买后,客服主动联系说有晒图、视频返现8元的活动的。

网友:
好办法,噪音大的可以仿照政动一下。

网友:
结构很简单

网友:
效果有限和轴承质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难道是美耐特电磨?20年4月做活动的?这个和科麦斯一样整了一个,开关不带调速,12v1.5a电源噪音是有 ...

我也是论坛帖子里买的,倒是没有捡到多大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难道是美耐特电磨?20年4月做活动的?这个和科麦斯一样整了一个,开关不带调速,12v1.5a电源噪音是有 ...

恩,一样的牌子,你试试,效果很好,可以用羽毛球手胶

楼主:
这个电机前面链接的杆子只有个孔没有螺丝,可能是一次性安装的,我撬开了后面,结果发现前面取不小来就没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整一下同心度就更好

怎么调整,详细给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