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我想问下用硬盘盒能开卡吗?

楼主(2022-06-21):
如果能的话,我就不用花48买开卡的了。就图中的使用ASM1153E芯片的硬盘盒主板能够给开卡软件识别吗?

网友:
有些固态需要特殊的转接卡。一般硬盘盒可以开多数固态

网友:
当然能识别,我就是把固态插移动硬盘盒上开卡的

网友:
芯片一样应该就行

网友:
普通硬盘盒没用

网友:
我就是把固态插移动硬盘盒上开卡的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开始我用菠萝特的盒子,芯片DZ20231,后买了1153E,都是硬盘盒,确实没有易驱线方便,专业开卡器,不方便使用。USB口集中,影响鼠标等其他设备接入

网友B:
各种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我用菠萝特的盒子,芯片DZ20231,后买了1153E,都是硬盘盒,确实没有易驱线方便,专业开卡器,不方便使 ...

你好,你买的1153芯片的硬盘盒可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都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网友C:
说一般盒子开不了卡的不是蠢就是坏,所谓的专用开卡器正常途径你是见不到或者不是能用小钱就能买到的,例如群联ps2012,马牌或者Intel的治具,剩下的一小撮比如jm6xx系列需要20329,其他的普通硬盘盒随便开,这里注意一下供电和上电时序问题,某些桥接主控上电时序奇葩,需要改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买的1153芯片的硬盘盒可以开卡?

能开,没什么问题。特殊开不了的很少几种主控,我咸鱼店铺就有,便宜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没什么问题。特殊开不了的很少几种主控,我咸鱼店铺就有,便宜又实用 ...

你店铺的多少钱一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般盒子开不了卡的不是蠢就是坏,所谓的专用开卡器正常途径你是见不到或者不是能用小钱就能买到的,例如 ...

供电时序是我未听过的新词语,欢迎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时序是我未听过的新词语,欢迎赐教

这个和桥接卡主控以及固件有关,比如上电以后是先给SATA ready信号还是先给usb ready信号,这个作为移动硬盘有的时候影响不大,但是会直接影响到开卡软件的识别

网友D:
直接买1153e的易驱线,就可以适用于大部分开卡了,图中的开卡板,买过几个,我个人感觉不行,我用的优越者的硬盘盒的易驱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1153e的易驱线,就可以适用于大部分开卡了,图中的开卡板,买过几个,我个人感觉不行,我用的优越者 ...

同款转接卡。
1153E开慧荣,PS3111,as2258,88nv1120,得一微这些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款转接卡。
1153E开慧荣,PS3111,as2258,88nv1120,得一微这些都可以

楼主那几个买过几个,用几次就不行了,而且不好用

网友:
硬盘盒完全可以开卡,特别是认盘的几乎百分百能修,现在论坛几乎人手几个硬盘盒,好几种不同芯片,随便搞,不用买所谓的开卡专用,骗小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