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常见多媒体接口VGA、DVI、HDMI、DP引脚定义/接口转换/知识学习

楼主(2022-06-21):
前段时间,经常用到视频信号的转换,所以整理了有关VGA、DVI、HDMI、DP的一点粗浅知识,分两部分说明下:
第一部分是:各种接口的样子及针脚定义
第二部分是:常见接口的转换

一、接口认识

1、名称及接口形状

固定在设备上的一般为座(Receptacle),信号连接多使用针孔形状,有时也称为母头;连接电缆上的为头(Plug),信号连接多使用针形状,有时也称为公头。

母头实物

公头(Plug)实物

2、示意图及引脚(PIN)编号大:多数情况下,面对插座,孔状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方式定义孔序、双面金手指则是从右到左上下交错方式顺序定义针脚(DVI例外)。

对应的插头端,面对接口,孔状是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定义针脚、双面金手指则是按从左到右上下交错方式顺序定义针脚(DVI例外)。

3、接口说明:VGA全称为Video Graphics Array,也就是视频图形阵列,是IBM在1987年推出的视频传输标准。DVI是1999年由INTE、COMPUQ、IBM、HP、IVEC、FUJITUS推出的接口标准,全称为Digital Visual Interface,即数字视频接口。基于TMDS(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HDMI(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意思是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是一种数字化视频/音频接口技术。在2002年12月推出,2009年5月推出1.4版本。DP(DisplayPort)也是一种高清数字显示接口标准,是2006年5月收AMD、INREL、NVIDIA、DELL、HP、联想等推出,2019年推出2.0版本。

4、发展历程

5、关于热插拔:VGA和DVI有设计时是不支持热插拔的,从接口上看,在设计时使用了两个螺丝,不仅起加固作用,同时也是避免在使用过程中随意拔插的。当然在实际使用中有些特殊情况下热插拔也是可以的:DVI头的虽然16针也是热插拔监测,但第14针(馈电)比其它针都短一些,热插拔时是先断电的。

HDMI和DP在设计时是支持热插拔功能的,在实际使用中有烧设备或芯片的情况,是因为使用了劣质的线材或接头。如在HDMI母头的第19针,设计了一个短的热插拔监测针,在拔除HDMI的时候,这根监测针是最先断开连接的, HDMI电路监测到断开之后,就会通知输入输出设备停止工作,用来起到热插拔的作用。

二、VGA接口

VGA接口也称为D-Sub接口。在CRT显示器时代,VGA接口是必备的。因为CRT是模拟设备,而VGA采用的也是模拟协议,所以它们理所当然被匹配来使用。VGA接口采用15针的插针式结构,里面传输分量、同步等信号,是很多老显卡、笔记本和投影仪所使用的接口。后来液晶显示器出现,也带有VGA接口,但显示器内置了A/D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VGA接口的一个缺点是它支持的分辨率仅有1080p,在高分辨率下字体容易虚。目前,VGA接口已逐渐退出舞台,现在更新的显示器也已经基本没有VGA接口了。

1、实物与示意图:

2、15针VGA各针脚的定义:按照VGA接头(15HD)的标准,共引脚的定义如下:(有时也称DB15)
PIN信号PIN信号PIN信号
1模拟信号的“红”6模拟信号的“红”的接地端11ID Bit地址码
2模拟信号的“绿”7模拟信号的“绿”的接地端12ID Bit地址码
3模拟信号的“蓝”8模拟信号的“蓝”的接地端13H Sync行同步信号
4ID Bit地址码9备用14V Sync场同步信号
5N/C10数子信号的的接地端15屏蔽端

三、DVI接口

DVI的种类有很多,接口上有DVI-A、DVI-D、DVI-I三种之分,又可分为单通道与双通道。DVI-A(DVI-Analog)接口只传输模拟(Analog)信号,实质就是VGA模拟传输规格,换了个接口而已,常用于转接显卡的DVI-I输出到VGA显示器接口(目前DVI_A已淡出市场)。DVI-D(DVI-Digital)接口是纯数字接口,不兼容模拟信号。DVI-I(DVI-Integrated)接口,兼容DVI-I和DVI-D两种插头,兼容数字和模拟信号。它们的接口形状不同,如果接口不匹配就无法插入使用。DVI接口的优势在于它传输的是数字信号,因此不需要进行信号转换,所以速度更快,信号几乎没有衰减。同样DVI接口也有相应的缺点,就是它支持的分辨率最大是2560*1600(2K),因此对于4K显示器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的。

1、三种实物图:

2、示意与针脚定义

DVI_I的定义:
PIN信号PIN信号PIN信号
1D2-9D1-17D0+
2D2+10D1+18D0-
3屏蔽D2/411屏蔽D1/319屏蔽D0/5
4D4+12D3-20D5-
5D4-13D3+21D5+
6DDC CLK14+5V22TMDS CLK屏蔽
7DDC DATA15GND23TMDS CLK+
8Analog V sync16HPD24TMDS CLK-
C1Analog RedC5Analog GroundC3Analog Blue
C2Analog Green

C4Analog H sync

C1、C2、C3、C4、8脚的信号实际就是RGBHV。DVI-D的定义:

PIN信号PIN信号PIN信号
1D2-9D1-17D0+
2D2+10D1+18D0-
3屏蔽D2/411屏蔽D1/319屏蔽D0/5
4D4+12D3-20D5-
5D4-13D3+21D5+
6DDC SCL14+5V22TMDS CLK屏蔽
7DDC SDA15GND23TMDS CLK+
8NC16HPD24TMDS CLK-

四、HDMI接口

HDMI接口是目前最主流的接口了。它在2002年提出,现在已经发展到HDMI 2.1标准,已经能够支持4K 120Hz及8K 60Hz,支持高动态范围成像(HDR),可以针对场景或帧数进行优化,向后兼容HDMI 2.0、HDMI 1.4。最主要的是,它是视音频同时传输的。如今很多的显示器内置音箱,使用一根HDMI线,就可以同时完成图像和声音的传输,这也是HDMI的一大优势。也因为如此,HDMI成为了当今显示器最常见的接口。

1、实物与示意图:

主要有标准HDMI接口,mini HDMI接口和Micro HDMI接口。对于长距离传输的HDMI线,一般线材较硬,这样,就尽量使用带有标准的HDMI接口的设备,以得到稳固的连接。Mini HDMI接口和Micro HDMI接口则更适合于小设备的使用。

2、针脚定义
PIN信号PIN信号PIN信号
1D2+2D2屏蔽3D2-
4D1+5D1屏蔽6D1-
7D0+8D0屏蔽9D0-
10CLK+11CLK屏蔽12CLK-
13CEC14NC15SLC
16SDA17DDC/CEC地18+5V
19HPD

五、DP接口

DP接口不仅是在视频传输上比较先进,在接口设计上也比较先进,在保证足够的稳定性的前提下,利用20根线实现了4条高速、1条低速差分信号的传输,不仅带宽高,而且功能强。相对于3条高速差分信号的HDMI而言在接口设计上就具有先天的优势,更没有HDMI笨拙的模数转换、扫描的弊病(有时会有色块或半屏)。所以DP的先进实至名归。DP接口目前是HDMI接口的竞争对手。在2006年5月发布接口,也就说比HDMI还要更新。目前DP接口发展到1.4版本,能传输10bit的4K 120Hz视频,也可以支持8K 60Hz视频。DP1.4兼容USB Type-C接口,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DP1.4协议,在USB 3.1传输数据的同时,同步传输高清视频。从趋势来看,这对于推动周边影音及影像设备的升级,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DP接口也可以单根线同步传输声音,达到使用显示器声音的使用方式。

1、实物与示意图:

2、针脚定义
PIN定义信号PIN定义信号
1ML_Lane 0(p)通道0差分正信号11GND接地
2GND接地12ML_Lane 3(n)通道3差分负信号
3ML_Lane 0(n)通道0差分负信号13GND(CONFIG1)接地
4ML_Lane 1(p)通道1差分正信号14GND(CONFIG1)接地
5GND接地15AUX_CH(p)附属通道差分正信号‘True’ Signal for Auxiliary Channel
6ML_Lane 1(n)通道1差分负信号16GND
7ML_Lane 2(p)通道2差分正信号17AUX_CH(n)附属通道差分负信号
8GND接地18Hot Plug热插拔检测
9ML_Lane 2(n)通道2差分负信号19DP_PWR Return接头电源回复
10ML_Lane 3(p)通道3差分正信号20DP_PWR接头电源

不同接口能否转换?请看楼下的第二部分

楼主:
第二部分:常见接口的转换

一、接口不同,传输的信号制式是一样的,只需连接不接口的对应针脚

1、VGA与DVI-A都是模拟信号,只是接口形状不一样而已。还是属于RGBHV。两种接口引脚连接如下:
VGADVI_I信号
1C1“红”
2C2“绿”
3C3“蓝”
56N/C
6、7、8C5
9、1016备用、接地
127地址码
13C4行同步
148场同步
15 屏蔽

实物图:

2、HDMI与DVI_D都是数字信号,接口形状不一样。适用于DVI单通道,引脚连接如下:
DVIHDMI信号DVIHDMI信号DVIHDMI信号
13D2-96D1-179D0-
21D2+104D1+187D0+
32D2屏蔽115D1屏蔽198D0屏蔽
4  12  20
5  13  21
615DDC SCL1418DDC GND2211TMDS CLK屏蔽
716DDC SDA1517+5V2310TMDS CLK+
8 NC1619HPD2412TMDS CLK-
    14NC外壳13CEC

实物图:

二、接口不同,传输的信号制式也是不一样的,需要通过IC进行转换的

1、DP转GVA数字转模拟,需要电路完成。如CS5212方案

实物图是SDTP3460G:

有屏蔽

电路正面

反面

其它

连接情况

2、DP转DVI_D数字转数字,不同的数字标准,需要电路完成。如SN75DP139方案

实例:

屏蔽不错的

正面

反面

方案

原理图

3、DP转DVI_D方案有很多,如CS521,是一款单端口HDMI/DVI电平移位器/中继器,支持1920*1080P 具有重新定时功能。它支持交流和直流耦合TMDS信号高达3.0-Gbps操作。

实例:
PS8121E方案

吞槽一下屏蔽

电路

元件

PS8121E 是一款完全集成的 AC 到 DC 电平转换器,专为 HDMITM 和 DVI 传输应用而设计。该设备专为各种应用而设计,是 DisplayPort 电平转换电缆适配器(或“加密狗”)设备的理想选择。它可以专门针对双模 DisplayPort 到 HDMI 电缆适配器或双模 DisplayPort 到 DVI 电缆适配器进行配置。功耗仅为 500mW,可直接通过 DisplayPort 输入连接供电,无需其他外部电源。

4、长线放大器当两个DVI_D设备较远时,信号衰减较厉害,可使用这样的“中继”完成DVI_D的信号放大。为了兼容DVI_A,使用了DVI_I接口中,但其中的模拟是没有放大的。

正面

反面

芯片及养分布线

元件

电路图

这个多测试了几个设备

天敏机顶盒

电信机顶盒

美如画比较老的MyGica R5 输出正常

天猫魔盒1S增强版

居然没有画面

不知何故

谢谢观赏!!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来。。

网友:
我就想知道为啥我的XBOX只能用DVI输出,不能用HDMI输出

网友A:
公头图片中DVI和HDMI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头图片中DVI和HDMI搞反了。

谢谢提醒确实标反了,已更正。

网友:
科普好贴,再补充个typec的吧,顺便请教下我帖子里那个转接线能支持到多大分辨率和多少赫兹啊?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136-1-1.html

网友:
谢谢。
科技发展太快了,很多东西,等你了解了也过时了

网友:
常用的接口,道理还真不知道,学习了,谢谢。

网友B:
这个真是用心了,光是收集这些脚位图定义就很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用心了,光是收集这些脚位图定义就很费时间~

是用了点时间,主要是正好要使用,所以全部了解了一下

网友:
dvi最乱,hdmi和dp应用面基本重合,dp一直没有普及,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死

网友:
常用的接口,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这些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VGA 好多年了啊

网友:
很全面的资料,收藏一下。

网友:
很好的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