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usb hub 剪了红线之后不识别

楼主(2022-06-21):
这hub外接了5v2a供电,但是内部没有二极管,最近准备外接一个12v 3.5硬盘,之前不记得在哪看过的帖子说可以剪掉和电脑连接的5v线,完全用外接供电。今天剪掉了红线电脑不识别这hub了,外接的供电是正常的,还可以给手机充电。是还需要做什么操作吗?求教

网友:
动手之前最起码要了解一下工作原理吧!  盲目的道听途说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我记得硬盘盒和hub 都不是两个概念!  而且2.5寸硬盘和3.5寸硬盘 多了一组12V供电。

一般硬盘盒都是独立的12V供电,这样可以兼容两种尺寸的硬盘。

而通过

网友:
线没接好吧。

网友:
红色是+5v电源线吧。

网友A:
红线不一定是正极,红负黑正的也见过

网友:
红色定义为电源。

网友B:
同意5楼的,红线可能是负极。

网友C:
USB的四条线,2端的设备会有插入载波检测,握手成功后才会告知系统“该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你剪掉了1条线,双方握手不成功,所以无法识别,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D:
仔细看下板子吧,外置电源说不定和内置电源隔离开的,没有内置电源主芯片没供电当然不识别

网友:
我自己做过一根USB声卡的线,确实只连三根,数据两根加地一根,外接线性直流5V供电,系统能识别声卡也能正常使用。你这个应该也能用的,拿万用表再确认一下红线是不是5V的正极,再看看地线是不是和计算机相连的,有的USB线的外面金属屏蔽线是作为负极地的,你是不是只只连了数据两根线,负极地线没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线不一定是正极,红负黑正的也见过

插进充电器后检测不到电压能确定红线是正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的四条线,2端的设备会有插入载波检测,握手成功后才会告知系统“该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你剪掉了1条线 ...

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下板子吧,外置电源说不定和内置电源隔离开的,没有内置电源主芯片没供电当然不识别 ...

大佬能看懂吗,右上外接电源,右下接主板usb

网友:
红线5v,你把电源线剪了,hub没供电,怎么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5楼的,红线可能是负极。

usb插入电源后检测不到电压,能明确红线是正极不?

网友:
5v供电都剪了,就算你另外接了12v 也没有降压到5v的电路啊

网友:
一般另外接电源要接一个二极管的。

网友E:
楼主别乱改,你这完全没弄明白供电(也可能我没看明白?)。
从头捋一下:根据描述,我理解是hub接电脑上,usb硬盘盒(或转接板)接hub上,12v硬盘放在盒子里。
那么,供电逻辑是:电脑给hub供电,这时hub给下级设备提供5v供电。硬盘盒从hub取电,经过内部dc-dc给2.5寸盘提供5v电。
若想给3.5寸硬盘供电,那么需要:1,板子自带外接12v电源接口。2,没有接口或可自行修改电路引出12v供电。
无论如何跟任何5v供电都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可能直接把usb的5v部分直接改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别乱改,你这完全没弄明白供电(也可能我没看明白?)。
从头捋一下:根据描述,我理解是hub接电脑上, ...

不是的哈,我没说清楚,对于3.5寸硬盘不管用硬盘盒还是易驱线之类的本质上都是要另外接一个12v电源的,然后再插到hub上,这个hub本身有一个供电口,用5v手机充电器给它供电,这样可以正常运转.但是这hub没有二极管防倒灌,感觉上12v硬盘以后电流倒灌的风险和后果可能很大,所以就随便试试搞搞看不行还可以把线接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哈,我没说清楚,对于3.5寸硬盘不管用硬盘盒还是易驱线之类的本质上都是要另外接一个12v电源的,然后 ...

没有二极管防倒灌,感觉上12v硬盘以后电流倒灌的风险??????

12V为什么会倒灌到5V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