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统帅LE32LUZ1偶尔开机维修笔记,TSUMV59XU-Z1主控,附上资料和固件

楼主(2022-06-21):
之前帖子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717-1-1.html

搞了两天终于搞定了,发个笔记做个记录吧

型号是海尔统帅LE32LUZ1,主控板用的是TSUMV59XU-Z1主控的通用一体板,如下图。图是X宝上随便找的,别介意水印

故障是偶尔开机,大部分时间都不开机。要断电很久才能开,开了以后可以正常使用开关机,但是断电以后不能买上重开,要等很久才能再开。

主控图如下,其他资料在网盘里。注意这主控和网上大多数的V59的图不一样,我也是迅维地方才找到这张图,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量了主要供电都正常(被这里迷惑了),最后发现70脚的POW-EN脚不正常,正常开机是3.3V,不正常的时候是1.5V,但是还是够开启后面的开关三极管,但是没有完全导通,导致表面看上去各路电压都正常。

最后是补焊了一遍主控芯片,拆了ROM,读出原机固件,用新的ROM芯片写原机固件再装上,故障排除。为啥要重写固件的话我只是参考别人的做法,没有具体验证过有没有效。

一点维修心得:
1.这板子虽然是一体板但其实是可以分开用的,板子预留了12V供电接口,直接接上就能跳过电源板部分用驱动板部分。注意,这板子的12V接口和普通的通用驱动板的12V正负极相反。

2.这板子可以串口输出调试信息,但是如果串口显示”BIST_0 error“也不一定就是主控坏,可能是主控没有复位好或者哪路供电不正常,也可能是像我这次一样虽然电压表面正常,但是由于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导致电压不稳,波纹过大导致主控不正常。

3.这板子正常加12V电压以后电流跳变顺序是0a-0.15a-0a,不接外置按开机键的话电流跳到0.3a,如果像我这次的故障的话电流会一直停留在0.13a左右。

4.这板子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因为我是参考迅维的一篇帖子修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故障。可能是主控过热导致的虚焊。修完顺手加了片散热片。迅维的帖子在这: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724-1-1.html

网盘链接,里面有几篇参考的资料和这板子备份的原机固件,链接失效的话可以站内信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SEFPQgnc7dQoMW7z39M9A?pwd=tc8e 提取码: tc8e

网友A:
海尔统帅,我还以为是电冰箱呢,家里冰箱是海尔小统帅,20多年了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统帅,我还以为是电冰箱呢,家里冰箱是海尔小统帅,20多年了没毛病

我们家的都是统帅,除了冰箱是海尔正品

网友B:
楼主厉害,
这种半导通故障,
最难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这种半导通故障,
最难修的。

是啊,时坏时不坏的是最烦的,不过如果有示波器估计一下就秒杀了

网友C:
还是固件问题吗,我也是换了一个ROM芯片,原ROM打好标签丢抽屉角,网上找了一份编程器固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固件问题吗,我也是换了一个ROM芯片,原ROM打好标签丢抽屉角,网上找了一份编程器固件搞定。 ...

不是固件问题,固件还是原机的导入的,加焊了主控,换了片rom

网友(2022-08-24):
我有个微鲸电视,开机同样的故障,还没有拆开看看

网友(2023-11-26):
这篇贴子很实用、正好有一样的机子待修。感谢楼主分享.谢谢

网友(2024-10-13):
这贴子很有用、正好有一样主控芯片的显示器要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