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是豆浆机电机碳刷吗?

楼主(2022-06-21):
真奇怪,用牙签从电机里面捅出来的。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碳刷吗,怎么没有弹簧?

网友:
目测是碳刷  从卡位掉出来了吧

网友:
它可以使用这样的弹簧的。

网友:
应该是炭刷。

网友:
是碳刷,弹簧应该是集成在碳刷座上

网友A:
就是碳刷,这么厚怎么能掉出来呢,奇怪

网友:
感觉不是碳刷,有点像塑料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碳刷,这么厚怎么能掉出来呢,奇怪

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应该是碳刷,这个东西掉了,电机怎么转

网友A:
能捅出来,就能装回去,看明白结构就能修复电机了

网友:
碳刷,两个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捅出来,就能装回去,看明白结构就能修复电机了

恳请指教

网友B:
你需要找到3楼兄弟描述的弹簧

网友:
维修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找到3楼兄弟描述的弹簧

我就是没找到,才觉得奇怪

网友C:
像,但不一定是,一般碳刷会有一个和弹簧连接的部分,这个没有,弹簧通过那个凹槽的方式,不能可靠定位碳刷,所以不能确定

当然不排除碳刷是可以可靠放置在壳体内的某个空腔中的,这就要打开电动机才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但不一定是,一般碳刷会有一个和弹簧连接的部分,这个没有,弹簧通过那个凹槽的方式,不能可靠定位碳刷 ...

电机一边各有一个孔,反面另外一个还能看见这个黑块,凹槽是朝外的,这个弹簧怎么固定黑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但不一定是,一般碳刷会有一个和弹簧连接的部分,这个没有,弹簧通过那个凹槽的方式,不能可靠定位碳刷 ...

真的要去废品收购站去弄一个拆机看看了

网友:
碳刷相同的是2个,观察一下另一个就整明白了。

网友:
看着像就是电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