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使用单片机的温控风扇控制板

楼主(2022-06-21):
几年前练手时做的没用的小玩意,电路很简单,单片机AD采集热敏电阻温度信号,再启用一个定时器输出PWM,用温度信号控制其脉宽实现风扇调速。
输出能力有5A,负载换为加热棒,也可用于恒温控制。

小小的应用了一下,给“微型”可调电源通风扇热:

网友A:
楼主真是大材小用了,温控风扇用运放就可以,再简单点可以搭个三极管电路。

网友:
单片机的AD精度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大材小用了,温控风扇用运放就可以,再简单点可以搭个三极管电路。 ...

所以说化简为繁嘛......
以前都是用555搭PWM调速,不灵活。用了单片机,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练手的玩意,用用STM32的ADC和定时器,做个有点用的东西出来,比在面包板上乱搭多点成就感。
万一以后有啥实际用处,拿来就用。这不,给小电源用上了。
这个小东西还用在了之后DIY的车床上,接口外又配了只大功率MOS,添了屏幕和按键,又加了个霍尔传感器,给200W的直流电机调速/稳速用。PID没调好,稳速效果差强人意。

网友:
对于这种我看来高级的东西,一直是喜欢而不得

网友B:
把适配器封起来,就是为了考验电风扇吗?

网友:
生命不止,折腾不停

楼主(2022-11-18):
引用 网友B:
把适配器封起来,就是为了考验电风扇吗?

为了把各部件“攒”起来。
这个便携小电源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