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越者hub集线器Y-2140拆解

楼主(2022-06-21):
外壳很好拆

最后,测个速,这个是不是2.0的极限了

网友:
我突然想起我去年嘉立创打了一堆hub的板子,因为没有SL2.1A芯片,全部都没有焊起来

网友:
2.0理论带宽480M,也就是60M/s的理论极限,

网友:
做工比想象的好一丢丢

网友A:
总算看到了一个不是牛屎片的集线器,对得起这个速度。

网友:
2.0的就这个样子

网友:
一般用用就行了,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硬封的不是绑定就还可以了

网友B:
做工一泡污,这玩意还是要买质量过硬的,坏了设备丢了数据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一泡污,这玩意还是要买质量过硬的,坏了设备丢了数据就得不偿失了

优越者的还行吧,以前的都这做工,真正用处不大,也就win平板做系统偶尔用用

网友C:
不是3.0的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3.0的差评

3.0的做系统,有的pe下不认,只能2.0

网友:
我拆过几乎一样的。2个优越者都用几天就烧了。现在直接拿我姐的带独立开关供电用,也是烧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算看到了一个不是牛屎片的集线器,对得起这个速度。

这玩意没散热根本不如牛屎芯,十几块钱的东西用坏就扔也不可能换。我买了2个都是用几次就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