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一个启动机

楼主(2022-06-21):
今天换下的启动机,拆解,看看那坏了,准备购置备件先拆了吸力包,是个整体,从电机后面开始拆轴上面有个c型卡簧,已经拆下了,有几个垫片,拆掉4个螺栓,就可以解体了碳刷还有不少,整流子也没有烧坏,这是前面的,机构也没有磨损,前盖原样装回去,就是吸力包坏了,手脏照片少,一手的油泥

网友A:
磨得这么严重?

网友B:
  现在产品质量大有长进  ,电磁开关  坏的最多   ……

网友:
动力应该很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得这么严重?

应该就是这种结构的换向器

网友C:
可能是磁力开关的主触点烧蚀后接不上了,看能不能打开磁力开关自己翻个面继续用。

网友:
启动机一般都是吸力包坏

网友D:
把手机固定在台面,用钥匙扣大小的蓝牙拍照器,再套个透明袋子,就不怕手脏了。

网友:
很多年没有见到拆开的了,这个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得这么严重?

就是这种结构设计,不是磨损的

网友:
我的车前2个月启动机突然扒窝,我拆下检查以为启动包坏,因用丝批强启不了。最后拆解看到一只碳刷卡在刷架上和换向器有间隙,才知是吸拉线圈不得电所以不会啪啪响

网友E:
这个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概率是磁力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得这么严重?

没有拍好,那个是车床车的,不是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产品质量大有长进  ,电磁开关  坏的最多   ……

是的,现在碳刷-换向器几乎不坏

楼主:
eda5000的起动机,5kw吧,雅马哈的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料还是不错的

兽后要9800,china产,你认为不应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磁力开关的主触点烧蚀后接不上了,看能不能打开磁力开关自己翻个面继续用。 ...

那个用冲床铆的,拆开估计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手机固定在台面,用钥匙扣大小的蓝牙拍照器,再套个透明袋子,就不怕手脏了。 ...

好办法,拆到一半时,突然想到的,一手的油污

网友:
吸力包没有拆开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