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酿酒上白糖更有性价比还是果葡糖浆更有性价比?

楼主(2022-06-21):
拿快递时看到有人买的一大堆超大桶装果葡糖浆堆在快递驿站旁边,酿酒这个算是最纯的和蜂蜜类似。难道这个是饭店做糖醋菜用的?还是酿酒用的?youtube用纯白糖和酵母酿酒在化学里叫“糖洗”。酿酒果葡糖浆应该性价比更低?多一个生产环节性价比越低?

网友:
果葡糖浆稀释后使用,成本更低

网友:
白糖酿酒?这个主意不错哦

网友A:
如果要喝甜酒,就自己酿甜酒:不用放糖也是甜的。

网友:
果葡糖浆更便宜吧,玉米糖浆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喝甜酒,就自己酿甜酒:不用放糖也是甜的。

个人的经验是葡萄加糖酿的葡萄酒度数较高、没有甜味口感类似于干红葡萄酒。

网友C:
“用纯白糖和酵母酿酒”还是第一次听说。一直都是用米饭加酒曲发酵几个月后再蒸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纯白糖和酵母酿酒”还是第一次听说。一直都是用米饭加酒曲发酵几个月后再蒸馏。 ...

米饭加酒曲也是为了得到糖分然后在产生酒精,直接用糖浆省去转化米饭这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饭加酒曲也是为了得到糖分然后在产生酒精,直接用糖浆省去转化米饭这步了
...

也少了很多醇类、脂类,味道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的经验是葡萄加糖酿的葡萄酒度数较高、没有甜味口感类似于干红葡萄酒。 ...

酿葡萄酒的时候糖分作为能量提供个酵母菌产生酒精,过量的糖就能让酵母菌尽可能的提高酒精度。

网友:
大量使用的话,明显果糖的价格更低。白糖生产厂成本高

网友:
果萄糖浆人体不好代谢。会加重身体负担。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

网友:
果脯糖浆多使用对人体没有好处

网友:
果糖甜度和口感更好,关键是便宜的二糖

网友:
直接用食用酒精最具性价比, 转化这一步也可以省掉。

网友:
纯粮食 无添加 酿造的 才是 酒   。加那些乌七八糟的玩意 只配叫做 酒精饮料。